[液晶螢幕] LG FLATRON L1960TR 畫面暗淡維修

楼主(2018-12-17):
LG  FLATRON  L1960TR   19” 4:3  LCD液晶螢幕
物主描述:此機很少在使用,使用大約一年時,畫面就變的暗暗的,也沒送修就一直放著。

本尊先照相

畫面就是這樣 (拆開後補拍的),畫面是相機拍照的關係,實際更暗些,亮度調整一點都無感。

直接就拆了,內部的AD板、高壓板的狀況很新,依判應該用不到半年。

依經驗直接就檢測燈管,結果都是正常的,原先還以為是壞了一邊。

再量測高板的輸入電壓值,10.95V太低了!

若上電在不啟動再量測,電壓值則正常…原來是外接的變壓器煞有問題!

要更換變壓器,卻又遇上特殊的插座,就先接個臨時插座測看測再說。

上電後畫面整個亮起來,可再比對圖3 看看。

版上大師曾發文的插座改造,換上是很簡單,等要裝上才發現鎖不上…這個洞就讓你挫的要死,變成這次最大的工程。

板子很新電容不再更換,再組合裝好,畫面正常呈現,好了…這台又回來了!

有瑕疵外接變壓器,有空再解剖…

若要做總結報告,我會直接說:是這一批的外接變壓器有瑕疵

好了,報告完畢。

网友:
韓國機都喜歡搞這種DC插座,三爽牌也是,

真煩人

网友A:
把ADAPTER分解,看是要修理還是移植原本的線到新的ADAPTER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ADAPTER分解,看是要修理還是移植原本的線到新的ADAPTER上

變壓器負載有問題,更換通用插座,成本是最低的,且變壓器容易取得。

网友:
1. 原廠LG變壓器故障有多種處理方法, 樓主的處理方法當然也可以.
2. 我的處理方法是將原變壓器的電線(變壓器端至主板這端的電線),從中間剪斷, 再接個一般的DC母接頭即可, 這樣就可以使用一般的變壓器, 不必受限於LG變壓器不容易買到或金額太貴的問題.

楼主:
原變壓器已完修,再補其中過程:

1、原以為要用硬拆的,結果卻祇用一枝十字起子

2、輸出的電容器都已經大肚,當然就沒有能量了!

3、最後順勢換下5.5*2.1mm的插頭電源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