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jOY WJ-300H 護貝機無法正常護貝使用

楼主(2018-12-17):
請問各位大大,這台護貝機買2-3年了

現在開機可以正常預熱到亮綠燈,可是當小弟將文件通過護貝機後 ; 發現沒辦法正常完成護貝動作 , 小弟自己拆開來看,原本以為哪裡爆了就換那元件,但初步外觀看起來都正常

自己上網爬文說可能是熱燈的管壞了,我搞不清楚是哪一支

這東西有辦法自己修理嗎?

感謝~~~

网友:
要自己先拆開「檢測」一下,確定那個元件壞掉,再上網找零件。

网友:
剛好看到製造年份:2003/11月 ...零組件可能不好購買...

純建議換一台新品比較便宜..

网友:
拆開會看到兩組棍棒,粗的橘或牛皮紙色上下緊合是壓合驅動用,非重點。
另一組棍棒,相對細小如小指,這就是石英加熱管,
你看它工作時,有無發亮。

网友:
紙張過護貝機後會熱熱的嗎,會熱可是護貝膜又不會貼合,可能滾筒支架裂開了

這個問題買台新的會比較便宜

网友:
有拆開後的圖嗎?

网友:
當大伙都會 牽線把脈 ,拆了再說

网友:
古時後拆過一台不夠熱的A3護背機,加熱那隻滾筒捲了兩三張護背紙,當然不夠熱。用美工刀小心割下護背紙,正常工作八年,離職前還是好的。連續護背時以下,溫度下降會不夠熱,每張要等個幾秒到幾十秒。8年大概護背過幾千張,很熱,還好夏天辦公室有冷氣。

网友:
米建議先拆開看看,不然隔空抓藥很難判斷問題,有加熱或是沒有加熱,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