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夏普洗衣機 ES-SS951 出現 E2 錯誤

楼主(2018-12-18):
家電類型:洗衣機
品牌型號:夏普 ES-SS951
電腦板錯誤訊息:E2
求助問題:想請教各位大大,哪裡比較可能會是故障的地方?

洗衣機運作到一半突然嗶嗶叫,當時洗衣流程結束要轉排水,水沒排掉就開始嗶了
直接按脫水的話,水則可以排掉,但沒進入旋轉脫水就又顯示 E2
上網查了一下說可能是上蓋微動開關異常,有拆下來看,因為要拍照又卡回去
上蓋微動開關整個是密合的不知道怎麼處理,不敢亂撬

因為好奇所以還拆了電腦板,先上圖
電腦板右半邊

電腦板左半邊,這裡防水膠感覺化了一大塊,這正常嗎?
不確定有沒有焦黑的地方,因為陽台很暗

基本上我還是會請人來修,因為只會拆看不知道怎麼修
但還是上來求教是因為...
洗衣機曾發生其他問題,請人來修結果沒修好卻花了1800
因為維修人員說修好了,我就趕回去上班沒現場試QQ
最後只好又找另一個人來修,又花1500,這次才OK,但...前面的1800白白飛了
所以想請教各位先進,哪裡故障機率大,若是自行修大概零件成本是多少
我只是想確認不被維修人員唬弄,會再往上疊加工本費的,謝謝!拜託各位了

网友A:
可以直接將安全開關上的二條線~
直接相接短路試試看~
OK的話~
將那個微動開關拆下來~
去電子材料行買一個大概五十吧~
不想換直接短路也可以啦~
家裡沒小孩~自己用的話~

這機型不建議修~
洗衣桶構造跟一般洗衣機都不一樣~
藏汙納垢比一般洗衣機多~
用久了~排水孔還會被汙垢塞住~
排水會愈來愈慢~
洗衣時間就愈來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將安全開關上的二條線~
直接相接短路試試看~
OK的話~

想請問用任何金屬線材去接成短路都可以嗎?
我這裡只有耳機線、手機充電線之類的 XD
或是隨便找一條不太粗的電線都可?
抱歉我很嫩,問題有點蠢

沒人類小孩,只有毛小孩,經常會幫我關掉洗衣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將安全開關上的二條線~
直接相接短路試試看~
OK的話~

突然彷彿明白大大的意思了
但...請問要接哪兩條呢?

楼主:
補背板說明...
不能修改原文了,只好用回覆補圖
個人的理解是先使用黃線1接粉線2形成短路來測試安全開關,但水位感應不理會嗎?
有大大能協助?><

网友B:
1-2-3 全接, 其實1-3早就接在一起了.
要小心, 那裡可能是110V火線來電
除非主板設計是低壓的訊號偵測

LID SWITCH 就是門的安全扣開關, 壞了就認為門蓋沒鎖好, 滾筒轉動會有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3 全接, 其實1-3早就接在一起了.
要小心, 那裡可能是110V火線來電
除非主板設計是低壓的訊號偵測

瞭解,接線時會斷開電源
我先去買個壓線帽再回來接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3 全接, 其實1-3早就接在一起了.
要小心, 那裡可能是110V火線來電
除非主板設計是低壓的訊號偵測

三線已用壓線帽短路處理
洗衣機可正常脫水了,正在完整洗衣流程測試中
感謝大大們的協助
來去找找安全開關哪裡有賣

网友:
基本上在蓋板上都有貼說明紙條~
告知代碼是哪裡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