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如何拆開led燈泡外殼

楼主(2018-12-18):
10W led燈泡不亮,想拆開來修理,請問有人拆過此種燈泡嗎?怎樣才能不使用暴力拆開此燈泡?

网友:
[youtube]pK5uBFy23sU[/youtube]

网友:
燈罩多半是塑膠製的
用鐵板鋸片 鋸一個小橫切口
用中或大一字起子敲起來

网友:
燈殼半球是PC (防彈膠), 用虎鉗一夾就開, 不會爆, 除非用錯料

网友:
好眼熟光碟片的牌子耶!

楼主:
感謝提供資料和意見!

楼主:
拆下Led板經測試結果沒有一個led會亮,感覺奇怪,第一次碰到,有人遇到這種狀況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下Led板經測試結果沒有一個led會亮,感覺奇怪,第一次碰到,有人遇到這種狀況嗎?

常遇到。
先確定用那種電表,檔位是否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遇到。
先確定用那種電表,檔位是否正確。

有量過好的led會亮,檔位是正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量過好的led會亮,檔位是正確的

會不會不是3V LED?
是較高電壓或高壓發光二極體(HV LED)?

网友B:
拆焊顆粒再測,或許有驚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焊顆粒再測,或許有驚喜

拆下來了,還是一樣沒有一顆會亮,led是3528 type 應該是3V一瓦的顆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來了,還是一樣沒有一顆會亮,led是3528 type 應該是3V一瓦的顆粒

我也遇過在鋁基板上量測時不亮,但表筆用力多突幾下就會亮了 !

楼主:
我這片板子 led拆下來一顆一顆測量全部不亮,燒得真徹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片板子 led拆下來一顆一顆測量全部不亮,燒得真徹底!

如果認為已經燒壞了, 那就拿電源供應器送6V跟9V試試看, 也許是多晶粒封裝的LED.

或者先看一下原來的電源模組輸出電容耐壓, 對應這個5串LED燈組, 或許可反推其規格.

网友:
2835的燈珠,現在大多都是6V或9V,你可以用三用表*10K量一下,看有沒有微亮,就知道,很少燈珠全部都燒毀。

楼主:
有多位網友都說很少燈珠全部都燒毀,於是找了一個12V電源供應器來測試一下,果然燈珠有微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來了,還是一樣沒有一顆會亮,led是3528 type 應該是3V一瓦的顆粒

10w燈泡,10顆燈珠,1顆接近1w
這應該是10S1P,所以用3V燈珠粗估電流要300mA以上,
一般這種球泡燈大都設計驅動60~240mA,所以6跟9V比較有可能,
一下就用12V去試, 太高了,要記得限流

楼主:
以人體電阻限流,微亮

网友:
二樓發的什麼啊,翻牆出來還是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