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數位三用電錶判斷火線的疑問

楼主(2018-12-19):
大家覺得電錶應該顯示多少AC電壓? 為什麼?
謝謝回覆.

補充內容 (2018-12-19 01:23 PM):
如果說是超過50VAC,大家會覺得奇怪嗎?

网友:
0V,因為沒有參考準位

台電在單相三線式用戶端計費電表,強制規定必須將電表底座的中性線接地(接地自備),為的就是電壓準位(參考電壓)

网友:
110V.好像是人體當了表的負載
CIKO老師PO過的FLUKE T6的影片手必須摸著黑棒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FLUKE%2BT

网友A:
未知數,因為變數太多.......

网友B:
0V, 拖鞋為理想高阻抗
實際未知... ...
除非電表有NCV(非接觸感應電壓)功能,可當驗電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知數,因為變數太多.......

請問有什麼變數?

楼主:
引用 网友B:
0V, 拖鞋為理想高阻抗
實際未知... ...
除非電表有NCV(非接觸感應電壓)功能,可當驗電筆 ...

我的CIE 8050電錶並沒有說它有NCV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V, 拖鞋為理想高阻抗
實際未知... ...
除非電表有NCV(非接觸感應電壓)功能,可當驗電筆 ...

當手摸住黑棒時,身體已帶110V,當下如有接觸到0V應該就哇哇叫。

原理應該就像傳統驗電筆,必須手指接觸金屬片,記得我小學家裡有賣驗電筆,偷拿了一隻去學校玩給同學看,不知電的危險的愛現鬼

网友:
電表阻抗與靈敏度
人體皮膚潮濕程度
拖鞋絕緣程度
地板材質
系統接地狀況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當手摸住黑棒時,身體已帶110V,當下如有接觸到0V應該就哇哇叫。

原理應該就像傳統驗電筆,必須手指接觸 ...

不會哇哇叫,數位錶輸入阻抗通常有10MΩ,流過人體的電流相當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會哇哇叫,數位錶輸入阻抗通常有10MΩ,流過人體的電流相當小。

我好想試但又怕怕的

网友:
一頭接地.一頭插插座 . 量到電壓的那條即為火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好想試但又怕怕的

不會怎樣啦,完全沒感覺,我常用指針表這樣量,用來判斷火線或中性線。

指針表輸入阻抗更低,AC 250V檔阻抗2.25MΩ,摸起來也是沒感覺。

楼主:
蠻怪的

圖片刪掉了怎麼還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蠻怪的

圖片刪掉了怎麼還在???

喔沒按照火線接,該死的水電師父哈哈

网友:
我家的也一樣,難道是同一師傅教的?

网友:
你這個 方式只能測有無    只能做相對比較  不能做絕對比較

另外插座接錯線了

网友:
三用電表一頭插插座的一孔,一手摸電表另一頭,光腳踩地(或手摸牆壁)就好了,不會電到的,
我就是這樣用的(敏感度超好除外)

寄布鞋可在線作業,不要有電位差就好了,但不建議(目前我只在110V作業)

网友:
引用 楼主:
蠻怪的

圖片刪掉了怎麼還在???

水電工亂接的現象,應該蠻常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當手摸住黑棒時,身體已帶110V,當下如有接觸到0V應該就哇哇叫。

原理應該就像傳統驗電筆,必須手指接觸 ...

傳統是接觸式,
現在新的是感應式,不用碰觸(導電體)就能感應, 查線很方便
只是有時候環境的干擾因素 不知道到底是感應電壓還是真的電壓.... ...苦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