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HIMEI CMV 221A 無畫面顯示 維修實例

楼主(2018-12-19):
CHIMEI CMV 221A 無畫面顯示 維修實例
這台是朋友公司辦公室使用,說是突然間就沒畫面了
本以為是電容故障,就好奇自行將電源板拆出,維果發現IC燒毀n_150|
想說報廢可惜,就拿來給我修看看
正面照
背面照
電源板己先拆出,所以我就沒上電測試了
板上有幾顆電容老化凸起,有一顆IC燒毀
再仔細一看,原來此機先前己有其他維修店家更換過電容,機身上還貼有保固封條
雖然新電容的品質不錯,但另外3顆當初為啥不一併更換咧....才省那幾塊錢n_165|
這維修店家我也認識,以前還給了他不少的維修件....真的是扣分!!
板上有兩顆P605場效應電晶體IC,其中一顆己燒毀
背面P605旁有兩顆100Ω電阻燒毀
稍微檢查了其他零件都沒有發現故障的
換上零件前有先使用學姐賣的測試器確認原燈管無故障,就未拍照了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33496594701
將故障零件換上後測試正常,運氣好遇到個軟的n_167|

网友A:
這機器也蠻久的 燈管應該都差不多了 基本上我遇到這型的都是改LED為主 不太會再去修他高壓的部分

因為修好 可能撐不久

网友:
個人也覺得.這種細燈管應該都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機器也蠻久的 燈管應該都差不多了 基本上我遇到這型的都是改LED為主 不太會再去修他高壓的部分

因為修好 ...

1. 感謝hbin5616兄提供LED背光解決概念, 我不是否定LED背光解決方法, 只是有些困惑, 敬請hbin5616兄解惑. 謝謝.

2. 因為這台CHIMEI CMV 221A電腦螢幕為2007年出廠,維修的費用行情應該不高(因為現在新螢幕價格不高, 間接影響到舊螢幕的市場維修行情), 改LED背光是一個不小工程, 還要加LED恆流板及LED燈條, 還要將電源高壓版改線路, 考量維修費及維修精神及體力付出, 是否划算?, 而且CCFL燈管背光改成LED背光解決方法, 必定會拆裝及震動到面板, 常會有副作用(如螢幕出現出現1條線, 面板損傷等),將顧客的東西不小心弄壞, 問題也很大.

3. CCFL燈管也有壽命沒錯, 但我的經驗, CCFL燈管可以用很久,常常電腦螢幕要丟棄, CCFL燈管還OK. 我曾經修理一台2002年出廠的電腦螢幕, 是電容有問題, 但CCFL燈管背光還是正常的.

网友:
插花~

假如使用者亮度沒有開很高那是很耐用沒錯~~

楼主:
其實一件故障品都有很多種修復方式
也許大多數人都會推薦某些方法,因為比較省事/方便/簡單/耐用...等等
但我喜歡在維修過程中嘗試其他維修方式,以增加自己的維修經驗
例如:貼合手機平板總成時使用水膠/防水膠/3M膠/文具膠等不同的素材,比較操作便利性/耐用性/日後再拆解可能性
而不是每遇到A故障就一定拿B去裝上,趕時間的話我還是會這樣做啦
這次的CMV 221A我本預估要更換CCFL燈管的,只是運氣好舊品還堪用而己
反正朋友的設備,下次再壞就再修一次而己

网友B:
裝了IC座!?

那顆燒毀IC (MOSFET )是需要考量電流路徑電阻與積熱的..
裝了IC座 反而阻礙電流(路徑電阻)
他驅動兩個並接的電壓器 高頻電流路徑電阻 影響兩電壓器輸入差異 => 上下燈管電流差異

還有細節選項看要不要處理
該IC的兩側 粗跳線 JM201 / J228  吸除舊錫 引腳刮一刮補焊新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裝了IC座!?

那顆燒毀IC (MOSFET )是需要考量電流路徑電阻與積熱的..

感謝SIMON1016大大提醒,原想說萬一故障情形嚴重,更換P605後還無法修復的話,就打算改裝LED背光,有IC座的話就比較方便取下P605
沒多考慮到這零件用途及注意細節,下次再遇到這情況時會多加注意

网友:
電路板都燒黑碳化了,直接更換元件,不對電路板碳化的區域進行處理,會不會撐不久又返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