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公里數到了記得檢查空濾

楼主(2018-12-19):
小弟的三陽新高手125公務車自從換汽門油封跟活塞環後,為了瞭解狀況開始記錄油耗
一直在26-28KM/L間上下,明顯偏高,上個月原本已經準備了1顆化油器要換

突然想到空濾檢查一下吧,印象中這顆空濾用了5000KM

這應該不是5000KM的情形,翻維修記錄,記錯了,是15000KM

換了新空濾,吃了2桶油,油耗都在31KM/L上下,下次要記得換油時順便檢查空濾

网友:
台灣的空氣,3000發黑,5000卡滿

空濾髒 補油超車會沒力

网友:
是不是要考慮地區因素
我平日台南上下班時,假日有時跑回屏東
5,000公里一點點黑(超級少)而已,10,000公里才跟樓主的圖一樣黑n_081|

网友A:
請教c大,這顆可以清洗重複使用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教c大,這顆可以清洗重複使用嗎?

大大,如果可以清洗重複使用,c大就不會買新的更換了吧!?

网友:
原來,兩千換一次還太早...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大,如果可以清洗重複使用,c大就不會買新的更換了吧!?

cobra大,覺得 普悠瑪主風泵內濾網、濾心 要多久清一次或換一次?內有圖片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1128/1317763.htm

网友:
這是乾式的空氣濾清器,有些紙的上面有塗油,一旦油乾了,或是紙上的孔洞被髒污填滿時,過濾空氣的效率就會下降,改裝品可能就可以清洗了,米也沒有換過改裝品,否則只能用換新的方式處理,建議每五千公里檢查一次,約莫一萬公里就可以進行更換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c大,這顆可以清洗重複使用嗎?

這台是放到太離譜,連紙皺褶間都是灰塵,而且敲不下來

正常做法是換機油時順便拆空濾,敲一敲把濾紙上的灰塵敲下來,原則上除非濾紙溼掉,小弟都撐到濾紙顏色60%以上面積看不到才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bra大,覺得 普悠瑪主風泵內濾網、濾心 要多久清一次或換一次?內有圖片

https://www.ettoday.net/new ...

這個不是多久清的問題,應該是定期檢查,有髒汙就要清理或更換

髒成這樣後面散熱器幾乎沒作用,這樣保養時也沒發現,台鐵的人員訓練跟士氣問題很大,當兵時大家都是不願意,裝備保養也不會這麼離譜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bra大,覺得 普悠瑪主風泵內濾網、濾心 要多久清一次或換一次?內有圖片

https://www.ettoday.net/new ...

多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