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BIOS遇到這種情形,也是沒輒(朋友的,已棄修)

楼主(2018-12-19):
下午朋友拿來的

記憶體插了三支在藍色的插槽,除錯卡顯示 C1 ,改插白色的,開機了

然後這個才是重點,應該是可以處理啦,我沒燒錄器,朋友說拿來賣CPU跟組整台賣回收就好,那我也棄修...............

网友:
有一張可以開機可是不管插USB或是PS2鍵盤就死當...進不去BIOS
也是技嘉雙BIOS的

网友A:
x58 的板子,蠻值得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58 的板子,蠻值得修的~

可惜不是我的啊,應該是燒一個新的BIOS上去就可以了吧?

网友B:
這個一般都還有救~

可以用 USB 放入 BIOS檔案  ~通常都能讀取的 !!

网友:
請班長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一般都還有救~

可以用 USB 放入 BIOS檔案  ~通常都能讀取的 !!

在開機LOGO時,只有按DEL有效,按END無法作動,把BIOS檔案放在USB根目錄下可讀取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開機LOGO時,只有按DEL有效,按END無法作動,把BIOS檔案放在USB根目錄下可讀取嗎? ...

你可以試試看 !
我以前有遇過是可以的 !
之前有的還會找軟碟的 !
現在的一般都有支援 USB 應該可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試試看 !
我以前有遇過是可以的 !
之前有的還會找軟碟的 !

有下載BIOS FH版本,解壓後將三個程式放在隨身碟(網樂通自製)根目錄下,結果是無法讀取,LOGO顯示可按的 TAB F9 F12 DEL END只有DEL有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試試看 !
我以前有遇過是可以的 !
之前有的還會找軟碟的 !

不死心,反反覆覆的搞了很久,注意到BIOS畫面裡可以刷新,但是重點是FH FG1兩個版本是2M,FF是1M沒錯,可是FF開不了機,BIOS容量只有1M,刷不了FH 和FG1,但底問題出在那兒?

楼主:
有詢問技嘉客服,以下是對話的紀錄,給大家參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詢問技嘉客服,以下是對話的紀錄,給大家參考一下

用最傳統的方式update

裡頭有批次檔,直接執行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最傳統的方式update

裡頭有批次檔,直接執行就ok了。

無法開機到DOS模式啊,LOGO再來是檢查BIOS錯誤後就重開了,BIOS設定畫面裡雖可以更新但是只能刷 FF 版本(1M),FG1與FH檔案是2M,需要新版的BIOS或是在DOS模式底下刷新,所以是無解,服務中心代刷的費用是300元,但是朋友的意願不高,現在只能棄修或是有人有可開機的 FF 版本(1M)的檔案來用BIOS裡面的程式直接刷到可開機,然後在DOS模式下刷FG1或是FH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無法開機到DOS模式啊,LOGO再來是檢查BIOS錯誤後就重開了,BIOS設定畫面裡雖可以更新但是只能刷 FF 版本( ...

這好像只能拆下來燒錄BIOS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死心,反反覆覆的搞了很久,注意到BIOS畫面裡可以刷新,但是重點是FH FG1兩個版本是2M,FF是1M沒錯,可 ...

FF 會開不了機 ? 或許跟你的 CPU 支援有關 ~

你查一下 FF 的支援 CPU 有哪些 !

如果真是這樣 , 那可能就要先借用可以支援的 CPU , 開機進 DOS 再更新 BIOS !

再不行 , 那只能下 BOIS 重燒了 !!

网友C:
回 ㄚ三哥 大 ...

ㄚ三哥的主機板是 GA-X58A-UD3R (rev. 2.0) 的板子,如果最新的FH版本無法燒入,可能是在後期板子上的BIOS換的比較大容量CHIPSET,建議先下載FF的版本,先用Rufus建立一個模擬軟碟開機的隨身碟,然後將壓縮檔內的三個檔案放入隨身碟的空間內,必須與開機檔放在同一個根目錄下,然後不接硬碟或是光碟機,只插上放有BIOS更新程式的隨身碟,應該就可以正常更新了,謝謝。

ㄚ三哥的主機板

技嘉網站上的BIOS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好像只能拆下來燒錄BIOS了...

我只是義務幫朋友處理,本身沒有燒錄器,感謝大大的熱心幫忙,雖然沒有處理好,但是增加也有一甲子的功力。

雖然無法處理,但想暸解一下,2M BIOS的檔案,可以用燒錄器燒在1M 容量的BIOS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FF 會開不了機 ? 或許跟你的 CPU 支援有關 ~

你查一下 FF 的支援 CPU 有哪些 !

版子是朋友的,朋友處理的意願不高,會再問技嘉客服只是為了追究真相,CPU是 I7 960,沒查CPU支援,1366腳位朋友也沒有,版子歸還給他,讓他去煩惱吧。

雖然無法處理,但想暸解一下,2M BIOS的檔案,可以燒在1M 容量的BIOS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 ㄚ三哥 大 ...

ㄚ三哥的主機板是 GA-X58A-UD3R (rev. 2.0) 的板子,如果最新的FH版本無法燒入,可能是 ...

無法開機完成在DOS模式,一樓最後一張圖片有說明在測試到BIOS錯誤就重開了,一直重複動作,按DEL進入BIOS設定畫面再按F8可進入刷新模式,但是刷了FF就是無法開機,也是測試BIOS錯誤就重開,版子要歸還朋友了,讓他去煩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無法開機完成在DOS模式,一樓最後一張圖片有說明在測試到BIOS錯誤就重開了,一直重複動作,按DEL進入BIOS ...

回 ㄚ三哥 大 ...

瞭解嚕!可惜不能繼續測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子是朋友的,朋友處理的意願不高,會再問技嘉客服只是為了追究真相,CPU是 I7 960,沒查CPU支援,1366 ...

有些在寫入 BIOS 會有特殊的方法 !

所以它必需要用指定的程式來寫入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義務幫朋友處理,本身沒有燒錄器,感謝大大的熱心幫忙,雖然沒有處理好,但是增加也有一甲子的功力 ...

小弟不才,這可能要獅子大或是GTR大來解答了...

网友C:
米以前試過開機沒畫面,但是可以從軟碟開機(軟碟機有讀取動作)只要將autoexec.bat寫好,就可以將BIOS強制刷入,還遇過進入bios loader的狀況,這次的狀況如果連USB都無法開機,一定要進入BIOS Tool的話,可能將要請其他大哥們指點一二了,不然就只能拆焊BIOS來更新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以前試過開機沒畫面,但是可以從軟碟開機(軟碟機有讀取動作)只要將autoexec.bat寫好,就可以將BIOS強制刷 ...

電腦開機首先就是從BIOS讀取資料,因為這片是雙BIOS,主BIOS資料驗證錯誤,會從備份BIOS開機,理論上應該是會從備份BIOS將資料COPY到主BIOS,然後重新從主BIOS開,所以會再開一次,但是重開驗證又錯誤,一直重複根本還沒到驗證軟碟那裏,要修復應該是重新燒錄主BIOS,但或許有其他原因造成主BIOS的驗證錯誤,朋友的....他說棄修就棄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