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f2105出現一條縱向直線

楼主(2018-12-19):
各位前輩:
最近螢幕靠近中央出現一條紫色的縱向直線,就只有一個pixel的寬度而已
電腦未開機時,螢幕過電就會出現,所以初步排ˊ除訊號源的問題
但開機後使用一段時間,有時會自行消失,所以這情況算是時好時壞
不知道該檢查哪個部分?

网友:
我也有一台華碩跟你一樣的情形
有時候就一條直線
有時候就消失
真的好奇怪

网友:
面板+1,
猜測此筆電不常用...

网友:
HP f2105是螢幕啦,應該是排線或是面板,會拆的話拆下去,排線壓一下或是清潔。

网友A:
我對ㄚ三哥的說法有點不解, 敬請ㄚ三哥解惑, 謝謝.
1. LVDS排線一般大約為30pin到60pin左右, 而螢幕一般有1000多條垂直線
2. 螢幕中的紫色的縱向直線,就只有一個pixel的寬度(如果LVDS排線接觸不良, 為何影響的只有一個pixel的寬度?)
3. 排線壓一下或是清潔 LVDS排線有用嗎? (如果真的有用, 亦請網上先進分享一下經驗, 謝謝.)
4. 樓主螢幕的問題是否在TAB排線(邏輯版及面板單體之間的排線)? 問題是否ACF導電膠脫膠?
5. 樓主螢幕的問題是否面板單體(狹義面板, 大片玻璃(內有灌入液晶)的那一片)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對ㄚ三哥的說法有點不解, 敬請ㄚ三哥解惑, 謝謝.
1. LVDS排線一般大約為30pin到60pin左右, 而螢幕一般有1 ...

排線線路板至面板有的是熱壓式的,就是排線直接貼在線路板上,有時不緊密就會有亮線,是有壓緊就OK的經驗,也有是有端子的,髒了也會有異常,僅提供經驗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排線線路板至面板有的是熱壓式的,就是排線直接貼在線路板上,有時不緊密就會有亮線,是有壓緊就OK的經驗 ...

這個問題是 (導電粒子數量不夠,造成過電率不夠,熱機後阻抗變大後過電率增加了)  這條亮線就不見了。
確實壓緊一點,會改善這個問題。
另一種是熱壓後,導電膠接觸到下一條線造成亮線的。可以手工挑開短路點。

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線線路板至面板有的是熱壓式的,就是排線直接貼在線路板上,有時不緊密就會有亮線,是有壓緊就OK的經驗 ...

感謝ㄚ三哥及熊熊兄的說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個問題是 (導電粒子數量不夠,造成過電率不夠,熱機後阻抗變大後過電率增加了)  這條亮線就不見了。
確 ...

熊大:我手上剛有一案放著,看到那機器…有希望

排線已泡水氧化,接點也剝落,需更換重壓,可代為處理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熊大:我手上剛有一案放著,看到那機器…有希望

看不懂你說甚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你說甚麼。

排線已泡水氧化,接點也剝落,需更換重壓,可代為處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排線已泡水氧化,接點也剝落,需更換重壓,可代為處理嗎?

露天有代工請自行聯繫。

网友A:
1. 螢幕有一條紫色線, ㄚ三哥後來的說明及熊熊兄的說明都是在討論TAB排線(邏輯板及面板單體之間的排線), 我也認同.
2. 我自己的想法,  螢幕有一條紫色線, 應該與LVDS排線(主板及邏輯板之間的排線)的關係不大, 也就是清潔LVDS排線應該無助於解決螢幕有一條紫色線的問題. 要解決螢幕有一條紫色線, 處理重點應該是TAB排線. 我的想法有無錯誤?
3. Sorry, 再問一次,網上先進是否有碰到螢幕有一條紫色線, 清潔LVDS排線(主板及邏輯板之間的排線)就螢幕完修的案例?
4. 我自己的經驗,LVDS排線如果生鏽或接觸不良, 螢幕會嚴重閃爍及出現花屏, 我沒碰過LVDS排線生鏽或接觸不良而螢幕只會出現一條紫色線的案例, 但畢竟個人經驗不夠多, 希望網上先進能給我指導一下.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螢幕有一條紫色線, ㄚ三哥後來的說明及熊熊兄的說明都是在討論TAB排線(邏輯板及面板單體之間的排線), 我 ...

這個確實再討論也用不上實際的應用。文字上的說明故障原因於8樓說過了。
這裡有文字也沒設備可以驗證會是空談。
這問題需要;文字,圖形,實作 下去驗證。
故障點是;導電粒子不夠,無法打開關閉閘極,形成的故障。(他會消失也會出現)
你上述說明的  形成原因確實目前沒遇過。
故障位置是我貼的第三張圖玻璃端故障。才用圖片標示。這個修多了就知道。
附帶一句;如沒法子維修不要亂拆零件,造成維修玻璃的難度,造成代工費用增加。材料。時間 ,的付出。
然後轉嫁給下一手維修。不要以為別人都看不懂,你骨子裡是如何的裝滿壞水。看圖能知道故障的人確實很多。
我也不是來做生意的,也不會接修該論壇的工作。有圖有真相,看圖圖片會說話。拿一個接近報廢的工件,你是維修者,可以選擇退還用戶。不需要別人給你擦屁股。這個維修物件成本都超過用戶可以接受的(價金)
這種有良心的業者,都不會開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