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 TECO TL3281TT 畫面跳動 抖動 看久會正常

楼主(2018-12-19):
症狀是 冷機開機 (通常是過夜隔天之後)
畫面會抖動  抖得太嚴重的話 會進藍屏(無訊號狀態) 過段時間會恢復
看的時間越久  時間越輕微  看幾小時後就穩定了

但過夜隔天又會復發

小弟還沒遇過這種的XD 之前都是修高壓版

以下是影片 後半段變正常

出現藍屏的瞬間  (太晚錄到

想請問一下這是面板問題 還是邏輯版

因為這台的視訊盒是可以獨立抽出來的  是否所謂的AD版 就是視訊盒裡面呢?

謝謝各位~

网友:
這台主機板很有問題~
換一片公版試試~

之前也有遇過插HDMI~看久了就當機~
搞很久就搞不定~
只好將面版殺下~移到別台去~

网友:
碰到很舊機種.修後一段時間可能還會出現毛病.若面板好的.習慣換公板.或如.....只好將面版殺下~移到別台去~

网友:
如果只用HDMI端子,主板鋁殼電容全換應該就可以改善,大概70幾顆,
如果要用到AV或色差端子,那視訊盒也有部分電容最好也要換,加一加大概100顆吧,
沒全換,沒多久又是不同問題出現,還是要拆下來換

网友:
個人覺得.換板客戶較有保障..換電容技術較高.是技術人員本分.尤高階機種

楼主:
謝謝各位 比較偏向買二手良品板子來換

楼主:
只是想確認是主板的機會比較大還是視訊盒呢?
輸入端是用色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 比較偏向買二手良品板子來換

這類型電視都有些歲月了,二手的板子及視訊盒除非賣家有整理過,不然也是換個坑跳而已,
建議不想換電容的話,就選擇改公板吧!!

因為我含親友的有4台要處理(TECO & VIEWSONIC),已經換好電容的1台,2台處理中,1台還沒動

网友A:
可以的話滿建議改公版的 改過後還能用HDMI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話滿建議改公版的 改過後還能用HDMI ~

謝謝 因為對公版比較不熟悉
需要找特定ic或型號嗎?
看起來好像就不須視訊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因為對公版比較不熟悉
需要找特定ic或型號嗎?
看起來好像就不須視訊盒了? ...

可以參考置頂文的教學文獻
有提供公板的改裝實例
你電視的面板基本上也跟案例裡的規格是一樣 T315XW01 OR LTA320W2
改完公板 就不需要視訊盒了

這裡提供一下自己畫的備註圖SKR.03公版可供參考

SKR.03大致接法

SKR.03大致接法

网友:
換公版畫面看起會比原廠的好哦~
真心推薦~
公版還很耐用~
通常客人看到面版壞公版還建在~~
缺點就是hdmi才一組而己~

而且現在都用機上盒了~
電視本身搖控都很少在用了~
以前改公版還擔心買不到搖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