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Z87X-OC 會修的再拿

楼主(2018-12-20):
不擅長處理這種毛病,建議會修再索取!如果可以PO個維修文是最好囉!店到店 $60

超頻功能皆沒有使用

症狀:
1.開機會卡住,上面有診斷燈號,放幾個月忘了有無畫面及跳幾號
2.有時候是一直重啟,下面有BIOS燈號,主MBIOS開不起來的時候,就會跳備BBIOS開機,
上面BIOS_SW+SB兩個開關,可以設定單一BIOS開機,如下面圖片
3.比較正常的時候進系統不會當,需要重開機的時候又會卡,按reset後一樣能進系統

處理:
1.MBIOS、BBIOS都有重燒過,有一顆EC_BIOS有某腳電壓低於3.3V,只有2.7V,換過FLASH顆粒及前面電阻,狀況一樣
EC_BIOS焊接不小心掉一腳,有用線接起

還是有人有維修方向,就請板主移動到「電腦主機板維修技術」

附點位圖,電路圖

GA-Z87X-OC r1.11 boardview.pdf

140.48 KB, 下載次數: 14

點位圖

GA-Z87X-OC r101.pdf

1.05 MB, 下載次數: 15

電路圖

网友:
[3.比較正常的時候進系統不會當,需要重開機的時候又會卡,按reset後一樣能進系統]

很像晶片脫焊造成接觸不良.........

之前在一篇舊文裡我己經說過了............這種大片的主機板很有機會[因為拿取不當造成內傷]......拿取不當不會馬上顯現,只是更容易提早出現故障.........

這種的工程浩大,不一定能救起來........因為晶片有可能會爆掉.......爆掉就成為大體老師........再來就變肉肉了.....

(何謂拿取不當.....就是沒有用雙手捧好.......保持主機板不會因為不當受力而彎曲,進而拉到晶片的焊點.....一'二個小小的焊點,承受那種彎折的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