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幾個是什麼

楼主(2018-12-20):
電源都沒有電壓電為什麼會這樣?我是剛學請問各位大哥教我!
bl-on /p-dim / a-dim2 / p-on /a-dim / 3.3v sb /各是什麽?

网友:
建議趕快修改標題,標明機器廠牌名稱,型號,問題說明的更清楚明白些,不然大家也可能無法幫忙。

楼主:
RE: 46吋LED液晶電視電源板

電源都沒有電壓電 為什麼會這樣?我是剛學請問各位大哥教我!
bl-on /p-dim / a-dim2 / p-on /a-dim / 3.3v sb /各是什麽接點? 有什麼作用?

网友:
3.3v sb 待機電壓
p-on 開機電壓
bl-on 背光開啟電壓
不知道我說的對不對   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