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利亞電煮壺故障檢修

楼主(2018-12-20):
公司電煮壺故障,水滾後按鈕有彈開,但還是繼續加熱。

檢查按鈕,發現內部塑膠部位有點熔融,導致突出長度不足,按鈕彈開(1跳起、0下壓)後沒辦法把開關接合點推開,所以繼續加熱。

穿入適當長度的鐵釘替代塑膠突出點,測試壓下0,可以斷電。盛水試煮,煮沸可以正常彈開關電。

拿回公司繼續提供大家咖啡抒壓囉。

网友:
非常危險建議停用

塑膠熔融了   已經發生熱變形
你還想體驗下一個階段嗎

网友:
家裡也有一個類似的,怕怕。

這種家電消耗瓦數都很高~

网友:
建議改外接式,大電流開關。若無法改就換新較安全。

网友:
這種感覺跟電湯匙差不多,只是多了一個溫度到了跳開的開關,不然就是一直加熱或是不加熱,所以米不太敢用這種電熱水壺,如 小星星 大說的,改外接大電流開關是比較好的方法,謝謝。

网友:
插銷改成鎖螺絲的, AB塑鋼土糊一下變形的部分, 可用.
不然淘寶買10元錢一個開關換新, 也要改成鎖螺絲的才可靠, 台灣露天代購免了.
整個壺就四五百台幣, 換新也可.

楼主:
已經新買東元電煮壺。修繕品留存備用。

繪製分享電熱開關設計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