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主板維修求助J1900

楼主(2018-12-21):
小弟公司有一批以前掏寶來的工控電腦-XCY J1900

目前手上已經有6台,情況都是不開機,簡單測試之後確定是主機板問題(不裝SSD,RAM依然不過電)

已排除開關故障,想繼續往下找故障點,但是上面配的IC  我在GOOGLE上幾乎找不到或者就是資料怪怪的。

想求助各位前輩!幫忙解決!

主板正面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主板背面

電源周圍正面特寫

電源周圍正面特寫

電源周圍背面特寫

電源周圍背面特寫

這顆M3003s 網路上找的資料明明就是最高5.5v的輸入,但是板子卻直接加12v進去?我也是想不懂..

M3003m

M3003m

网友A:
有偵錯卡嗎?沒有偵錯卡只能慢慢摸~六塊現象都是沒嗶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偵錯卡嗎?沒有偵錯卡只能慢慢摸~六塊現象都是沒嗶聲?

這塊板子沒有蜂鳴器所以不會嗶!也沒有插除錯卡的地方(PCI)

只有一個電源指示燈可以判斷有沒有開機!

話說~為甚麼我的文章會被移位置?是哪裡違規嗎?

网友:
產品描述
CM3003是一系列極低壓差穩壓器
提供雙模式操作。調整時
控制引腳(ADJ)接地,這些設備自動接地
進入固定電壓模式,並提供1.8V或
2.5V輸出,可提供1.5A,具體取決於
使用的設備。當調整引腳連接到
外部電阻自動將設備聯網
作為可調節調節器運行。調節銷可以
也可以直接連接到配置的OUT引腳
CM3003作為1.2V穩壓器。
使能控制引腳(EN)允許器件
置於低電流模式。
CM3003設備受到完全保護,提供兩者
過載限流,短路保護和
高溫熱關機。這些設備
還包括最小化的反向電壓保護
任何反向電流都會流回輸出引腳。
CM3003器件採用節省空間的設備,8-
引腳功率SOIC封裝已經熱
增強(整體引線框)以確保最大化
結到環境功耗。
CM3003器件可選配引線 -

補充內容 (2018-12-21 08:00 PM):
樓下的是正確零件  ,我的可以忽視不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塊板子沒有蜂鳴器所以不會嗶!也沒有插除錯卡的地方(PCI)

只有一個電源指示燈可以判斷有沒有開機!

除錯卡有出多介面可用的,學姐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錯卡有出多介面可用的,學姐有

我稍微研究了一下除錯卡!
說是需要LPC插槽?

但是我這塊板子上只有這個地方能差插,有甚麼方法能確定呢?
還是就是只能插上去試試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稍微研究了一下除錯卡!
說是需要LPC插槽?

你這FP1感覺比較像是 電源開關,重置開關,電源燈,HDD燈 的針腳~

要不拿一片出來 徵求勇士維修兼附文!

搞不好通病都一樣.....

雖然我猜是CPU BGA脫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稍微研究了一下除錯卡!
說是需要LPC插槽?

剛剛仔細看了一下,真的沒有…看起來,只能找專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FP1感覺比較像是 電源開關,重置開關,電源燈,HDD燈 的針腳~

要不拿一片出來 徵求勇士維修兼附文!

拿出一片應該是沒辦法,畢竟是公司的東西。

如果是脫焊,那我用烤箱烤一烤是不是有機會會好?

网友:
你這個是SBC, 留著自己慢慢研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出一片應該是沒辦法,畢竟是公司的東西。

如果是脫焊,那我用烤箱烤一烤是不是有機會會好? ...

我也覺得 FP1 是 "電源開關,重置開關,電源燈,HDD燈 的針腳~"

FP1: Fornt panel (前方面板,一般有電源按鈕(power on/off), 電源指示燈(power LED)......
你的面板電源開關應該要接在這位置吧 ?!

補充內容 (2018-12-24 02:24 PM):
理論上
2,4 腳是 power LED,接上就能知道開機狀態。
6,8 是 power switch,接電源開關就能開基

网友C:
不開機,不過電?不過電是指按了電源開關沒反應且指示燈不亮?還是燈有亮,沒畫面?

查一下待機電壓吧,不是都按照PCR來除錯,FP1 用電表量一下,至少有腳位是 3V的,如果都沒有,就開始查電吧

開關有3V嗎?紅圈處是它的腳本來就很短還是拍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開機,不過電?不過電是指按了電源開關沒反應且指示燈不亮?還是燈有亮,沒畫面?

查一下待機電壓吧,不 ...

這片板子是已經換過開關的!確定開關動作正常!
而且板子確認有進電源(12v)這片板子輸入就是12v,至於3V我找不到測量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片板子是已經換過開關的!確定開關動作正常!
而且板子確認有進電源(12v)這片板子輸入就是12v,至於3V ...

3V就測量開關那四支腳啊,要量到有3V,圖片看起來後面兩支是固定腳。FP1 就每腳都量,先確定電源有沒有正常

補充內容 (2018-12-25 02:14 AM):
到底是不過電,還是過電不顯,指示燈狀況都沒說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拿出一片應該是沒辦法,畢竟是公司的東西。

如果是脫焊,那我用烤箱烤一烤是不是有機會會好? ...

公司的東西就請公司付錢去找人修理!

何必自己瞎搞?

如果單純想要維修得到成就感,我想這個對您來說難度高了點.......

脫焊也只是我亂猜!

除非很多人都有發生(通病)不然不可能沒經過任何量測跟故障排除,就可以說出故障點!

网友D:
公司的物品還是請專業維修吧!

网友:
也可以先檢查上面的CR2032電池有沒有電

网友:
我的J1900好像就是這牌子,不過規格不同,尺寸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的東西就請公司付錢去找人修理!

何必自己瞎搞?

基本上 這東西已經算是已經要報廢了!只是我想拿來學經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司的物品還是請專業維修吧!

這已經算是要報廢了!修不好其實也是沒差!如果能自己花點小錢練練經驗何樂而不為呢?

网友:
先檢查19V公共點有沒電壓,在測2個1R0電感 有沒3.3 跟5V ,沒有的話不是短路就是待機晶片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塊板子沒有蜂鳴器所以不會嗶!也沒有插除錯卡的地方(PCI)

只有一個電源指示燈可以判斷有沒有開機!

請再仔細看一次你的發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70940-1-1.html

你是問︰請問版上有大大願意修的嗎

也就是你是想找人修,所以移到徵求啟事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