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台達電球型LED燈泡拆解

楼主(2018-12-22):
拆開後發現底部電路板被黑膠給封住,這是不給修嗎?

光是挖這些黑膠就很頭痛了,有什麼建議嗎?

网友:
這樣做工也算不錯,不知這燈頭買不買得到可以的話燈頭換新應該比較好修

网友A:
橡皮擦一樣的東西, 有多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皮擦一樣的東西, 有多難?

我覺得應該是系力康

网友:
買個新的吧
現在都是拋棄型的

网友:
不只是台達的燈泡這樣~
現在多數都是這樣的設計~

買顆新的吧~ 順便一提那不是SILICON是環氧樹脂~

网友:
我挖好幾顆了

楼主:
強烈建議,別挖比較好

我把整個塑膠殼破壞,還是拿不起來,

就連螺紋裡面也灌膠,這電路被我挖出來大概也不能用了

千萬別買台達的燈泡。

一顆好貴,難怪花重本
https://24h.pchome.com.tw/prod/DEAX77-19005BST7

网友:
引用 楼主:
強烈建議,別挖比較好

我把整個塑膠殼破壞,還是拿不起來,

省下來的電費=買燈泡的錢。

网友:
  我也是挖了幾顆 !!!  不好玩

网友:
封膠是為了避免水氣及燒起來

如果LED 是好的,將趨動拆了之後,塞新的趨動進去即可。

別想太修,這種 DRIVER 上,壞電容、電阻你也許還能修,

壞IC,這些IC很多都是沒牌的,連找都無從找起。

後來學乖了,直接整塊換掉~~

台達電的東西,怎麼說呢,沒同類型產品,貴一點買他的是OK

有同類型產品,就不別和自己的口袋過不去了。

個人高價買過兩組台達電 Innergie 車充的心得

現在都買小米的車充~~

网友:
米覺得可能是散熱不良導致故障?還是零件老化造成故障?機車用的整流器也多數會灌環氧樹脂做固定,不過好像也沒有這麼容易故障,不過機車不可能一次連續騎或是使用七、八個小時,謝謝。

网友:
有些LED燈泡不是壞驅動,而是壞LED顆粒

楼主:
狼大,會亮但不是持續亮,是變閃,大概1秒鐘閃一下

网友B:
我碰到過閃燈的情形 有2種狀況一是驅動壞 二是有一粒LED不良 把它短路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過閃燈的情形 有2種狀況一是驅動壞 二是有一粒LED不良 把它短路 OK

我先用第二種方法處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強烈建議,別挖比較好

我把整個塑膠殼破壞,還是拿不起來,

好處是防水氣入侵,防震動...防COPY跟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