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VIZIO 瑞軒AMTRAN V47E/V50E 電源板維修實戰

楼主(2018-12-22):
一開始查修小顆250V2A保險絲壞了,用自已公司料1.6A250慢斷保險絲替代,送AC110電源,電功發生短路保護。案情開始不單純....
第二次查...
發現供給5V stand by電源沒有,開始查哪裡短路,結果查到IC S3320旁MOSFET D與S匣導通,於是把原本4N60 MOSFET用 7N60取代,讓它耐受度好一點,也不會太燙.....,換好送電,AC電功沒短路保護,但是還是沒有啟動電源5V....於是再量 Gate 有沒有PWM, 結果是沒有,代表IC S3320沒有把PWM送出,結果上網查居然沒有S3320 datasheet,開始gg,不是從何查起,電源PIN不知哪一pin...開始漫長的搜尋相關電路及查修...最後用直覺上掏寶網先買S3320及S3050、S3110A..
過了二天查修還是查不到壞的地方@@,等不了掏寶,先跟y拍賣家買,超級貴一顆IC要價30元....
到了第四天IC寄來,先換上S3320,量gate匣有pwm輸出,結果5V待機電源有了....
接下來就是12V電源,用1K電阻把5V接到PS_ON PIN,結果12V掛了....於是看大電容耐壓是450V,判是高壓應該有400V,量高壓電容兩端沒有400V,只有153V,代表AC110V橋整沒有問題,問題是PFC沒有作動,於是土方法開始畫電路查找,S3050電源PIN有14V,但PWM沒有輸出,於是又換S3050,換上之後@@...只有量到200V,靠...哪裡出問題....
到了第五天....用電力電子關念開始查FEEBACK pin的分壓,結果電阻是正常,再查偵測電流CS PIN的電阻,結果電阻無限大,換一顆10歐姆電阻.....
老天啊!一個禮拜的折磨@@終於高壓400V有了....宣告完修,可以再戰三年.....附上辛苦一個禮拜查找相關電路^^

更換1.6A250V塑膠慢斷保險絲

更換1.6A250V塑膠慢斷保險絲

更換S3320 PWM有輸出

更換S3320 PWM有輸出

近拍S3320 PWM輸出

近拍S3320 PWM輸出

S3320區塊

S3320區塊

啟動電源5V正常

啟動電源5V正常

換S3050 區塊

換S3050 區塊

用1K歐姆模擬電源啟動

用1K歐姆模擬電源啟動

S3050 PWM

S3050 PWM

高壓400正常

高壓400正常

12V正常

12V正常

裝機測試可以點亮LED

裝機測試可以點亮LED

量測照片

量測照片

營幕點亮成功,完修

營幕點亮成功,完修

AC INPUT CIRCUIT

AC INPUT CIRCUIT

5V CIRCUIT

5V CIRCUIT

12V CIRCUIT

12V CIRCUIT

LED PUSH CIRCUIT

LED PUSH CIRCUIT

网友:
真專業阿~~~

网友A:
感謝分享~大大的設備真專業。

請問修到12v這段用『1K歐姆模擬電源啟動』,為什麼要這樣做?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大大的設備真專業。

請問修到12v這段用『1K歐姆模擬電源啟動』,為什麼要這樣做?

5V要接PS_ON,才會啟動PFC,你也可以直接短路,我接1k是怕電流太大,做限流而已^^

网友B:
示波器高級貨,而且看來有掛差動探棒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高級貨,而且看來有掛差動探棒去量

大大好眼力...

网友B:
一般要量一次側(熱區),掛差動探棒是最好的,沒有差動探棒就只能用隔離變壓器,避免ˋ示波器的GND造成被量測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要量一次側(熱區),掛差動探棒是最好的,沒有差動探棒就只能用隔離變壓器,避免ˋ示波器的GND造成被 ...

大大說得沒錯,我的示波器也有用110V隔離變壓器,防干擾量測....^^

网友C:
工具齊全真專業 還有四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齊全真專業 還有四波器

利用公司的儀器,我桌上的東西就價值六十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