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TMD-23MC微波爐這樣還要修嗎

楼主(2018-12-22):
這是同事委託的,症狀是上電轉盤會動,燈光定時都有反應,風扇會轉,高壓變壓器有嗡嗡聲,但是不加熱

正面

背面

電路圖,應該是聲寶天廚系列貼牌的

竟然用特規螺絲

鋼鋸伺候,給你下來

內部

高壓保險絲斷了

高壓電容0.9U,標示0.8U

磁控管燈絲沒斷

但是對地短路

高壓二極體逆向不導通

順向也不導通

磁控管內部,看不出問題

拉起雲母片,都是油

聽同事說,他家人喜歡用微波爐熱油炸品,又不常清,磁控管跟高壓二極體不便宜,這台還值得修嗎

网友:
參考這篇就可修,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E6%8E%A7%E7%AE%A1
至於零件露天或淘寶一堆,要便宜就要淘

网友A:
閹割, 變壓器改點焊機

楼主:
因為同事已經買新機,舊機聽到完修光材料就要500-600以上,超過新機1/3價位,決定要資源回收了

网友:
這台不到2張小朋友,網拍1890,但要買元件自己換:磁控1000+高壓二極體30+高壓FUSE 20+定時開關450=1500(均以網拍最低價計,不含運),C大自己考慮是否要修了 !

网友:
到回收場買一台相近大小的來拆,一台200左右。

网友B:
請問高壓二極體是否有些數位電錶無法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閹割, 變壓器改點焊機

回收場一顆賣五十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高壓二極體是否有些數位電錶無法量,

高壓二極體阻值很高,有些數位電表阻值量測範圍不到20M,常會誤判,要用指針電表量才能確認好壞。

网友:
我上星期也修好一台夏普的,拆開後量測高壓保險絲沒斷,電容用電容表量是好的,門旁邊的微動開關也正常
只剩下磁控管跟高壓二極體不確定是好的,淘寶一顆磁控管26塊rmb還送保險絲跟二極體,於是就抱著賭一睹
的心態淘回來換掉,結果還真的讓我賭對了

网友:
如果不修的話,改成烤箱或是烘碗機自用,用不到的零件就拆下來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