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15b1-c08

楼主(2018-12-22):
請問V315B6-CO8逻辑版黑圈里的排容参数多少?红圈里各个电阻值是多少?多谢大家

网友:
V315B6-CO8?
標題與圖片不一致?

网友:
應該不會有人去量電阻~
就換那個48腳的as-15~
如果換了AS-15 沒好~
用V315B1-C01 邏輯板替代也可以~
這片很多也很便宜~
只是供電電壓從12V變成5V
屏線也要改~

网友:
請遵守版規命名規則,都到痞酷會員的等級了,更應該樹立榜樣給新會員看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