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廠牌] CHIMEI 24EA 液晶螢幕韌體程序

楼主(2018-12-22):
CHIMEI 24EA 液晶螢幕韌體程序

53.53 KB, 下載次數: 44

网友:
感謝 我自己剛好用這台 不知道是不是程序有問題 每次只要沒訊號時 按電源鍵自己又跳藍燈 然後有訊號進去時就沒有反應 需要把機器關掉再重開才會正常 等有空載回來燒燒看

网友A:
奇美-24EA_ILIF-104(U108)_M236H1-L01 Rev.C1.zip (64.56 KB, 下載次數: 7)

大大我有燒你的程序 可是燒下去我機器不開機....
這是我原來的程序,是可以正常用,只是沒訊號時關機按關閉電源鍵時會自己重新開機跳藍燈然後訊號再送訊號進去會沒畫面顯示 要在按鍵關掉一次在開才會正常
除了這個問題都還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我有燒你的程序 可是燒下去我機器不開機....
這是我原來的程序,是可以正常用,只是沒訊號時關機按關 ...

這台24EA的程序我是於良品機上從ISP通道讀出來的,如果沒能解決你的問題
看看版上其他先進有沒有同機型程序可提供給你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24EA的程序我是於良品機上從ISP通道讀出來的,如果沒能解決你的問題
看看版上其他先進有沒有同機型程 ...

好的 謝謝你 沒關係 我就這樣子用吧~~
這台是自己用的就沒什麼關係了
話說這台改過LED後影像顏色還蠻鮮艷漂亮的 哈~~
而且這台我也改LED已經四年以上都沒在故障了
真的蠻耐用的
只是美中不足沒DVI或是HDMI介面需要用轉換器 因為我電腦顯卡是1060 GTX10系列又沒支援類比訊號還要再花一筆錢去買轉換器 真的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