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CH GSR Pro Drive 電動起子電池更換

楼主(2018-12-22):
這支電動起子我蠻喜歡的~~
使用起來的聲音有機械感,可以抽換電池,外出方便
不過一個月用個5次內,2015的電池,現在已經不行了
廠商說修不如買,買一顆新的700 800.....

2015年買的

2015年買的

拆解全貌

拆解全貌

沒有更換過,還是先確認一下比較保險
1.請問電動起子的18650,跟一般18650電池有差異嗎?用一般18650替代即可吧?
2.因為沒有點焊機,我可以用特殊焊錫,可以焊得上去電池表面的,來替代點焊嗎?

网友A:
要用 動力電池我上個月買過

焊接的話烙鐵夠熱就可以銲接了   操作時間要壓在30秒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 動力電池我上個月買過

焊接的話烙鐵夠熱就可以銲接了   操作時間要壓在30秒內 ...

自打嘴巴

其實我後來看了一下

用一般的鋰電池也不是不行

電動起子也許不需要 高電流輸出    才一串而已

楼主:
請問動力電池和一般電池
在電池上面標示看得出來嗎?
除了18650標示 容量標示  其他代號都看不懂 哈哈

网友:
這跟我拆我筆電電池一樣三爽的18650,用學姐賣的筆電電池就可以喔~
13P好像是1300mAh,如果換動力型應該更好,我想的不知對不對

网友B:
照原規格來買對應的電池比較穩當。

inr18650-13p放電電流最高18A

手邊筆電電池CGR18650CE只有54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原規格來買對應的電池比較穩當。

inr18650-13p放電電流最高18A

所以購買的時候,要剛好18A,還是大於18A即可呢?
本來想買這款的~~銷量不錯,不過只有10A放電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07821186282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購買的時候,要剛好18A,還是大於18A即可呢?
本來想買這款的~~銷量不錯,不過只有10A放電
https://go ...

剛換好一顆dyson電池,這個一定要用動力電池,買普通的電池肯定推不動的

電池sony vtc6 30a
網址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36599752175

网友:
我有一支Durofix德克斯 8V RD8102 充電起子(電鑽),
原本電池是LGDAHB21865,聽說可持續放電20C ( 1500mAh*20 = 30A )
我給換了Samsung ICR18650-26FU (抓它2C放電2600mAh*2  =5.6A )
拆鎖一般電器螺絲還行啦,打牆我就沒想要去試試了
如果本身有大點容量的xCR電池(例松下3400mAh),應付一般螺絲拆鎖應該沒太大問題才對,
如果要新買電池那就考慮買動力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原規格來買對應的電池比較穩當。

inr18650-13p放電電流最高18A

按照b大貼的表格,13p寫1300 10A
所以如果我找Panasonic 淺綠色 3400mAH那顆的話,大概有個3c,就可以達到原本約10A的要求囉?
不知這樣理解是否正確

也就是我要買的新的動力型電池 容量*幾C 應該要至少超過10A , 越高越好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b大貼的表格,13p寫1300 10A
所以如果我找Panasonic 淺綠色 3400mAH那顆的話,大概有個3c,就可以達 ...

容量型的抓2C放電已經很瞧得起它了,抓3C放電太為難它了,
手上有電池就換上去試試,反正壞了再買電池就好了

网友:
建議電池用動力型的!例如SONY VTC5 瞬間放電好像可達60A(起子機的啟動電流不可小看)
18650再焊接之前可以先稍微打磨一下接點!這樣子會比較好焊,
而且接觸時間不可過高!讓電池過熱會導致電池內阻升高(大概電池本體溫度手握不住就是太高了),會降低電池壽命!

网友:
看網上有diy電池點焊機 http://l0930984547.blogspot.com/2017/08/blog-post_57.html?m=1

网友C:
借題問, 若原本是12v的鋰電池, 可改成直接接12v的變壓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題問, 若原本是12v的鋰電池, 可改成直接接12v的變壓器嗎,

看電流量吧.  這個討論串談的都是需要瞬間大電流的應用. 改用變壓器 (或是轉換式電源) 最大輸出電流跟需要的配線粗細恐怕都很可觀. 很難用經濟的方式達成.  如果原本使用鋰電池只是取其大容量. 耗電流不大的話. 要改成吃拉電源線吃變壓器就比較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題問, 若原本是12v的鋰電池, 可改成直接接12v的變壓器嗎,

要很大顆的變壓器才會有足夠的輸出電流 (ex:電腦的電源供應器、便當盒、或訂做品 )

要接變壓器,還不如直接接汽車電瓶~~ 輸出電流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題問, 若原本是12v的鋰電池, 可改成直接接12v的變壓器嗎,

基本看功耗及電流,

小弟有把電子體重計原用兩顆四號電池

改用之前家用電話的變壓器,剛好輸出電壓和電流批配.

用了好幾年體重計仍服役中`,也不用花錢買電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