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EW2430-B 液晶螢幕無法正常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8-12-23):
BENQ EW2430-B 液晶螢幕無法正常開機維修實例

1.型號~BENQ EW2430-B

2.故障情形~
a.常常無法成功開機,開機鍵綠燈一直閃爍
b.或是螢幕出現BENQ開機畫面後變換成黑屏
c.或是偶而成功開機,卻抓不到訊號(HDMI1/2,D-SUB),然後就跳待機橘燈

3.內部照

5.電路板背面

6.電路板正面

7.電源板外掛LED恆流板,電源板2顆電解電容爆凸故障,全板電容更新OK

8.主機板,推測電解電容皆已老化無法精準穩壓濾波了,全板電容更新OK

9.面板型號

10.OSD SW內部接點氧化阻抗升高造成控制錯誤,分解除鏽上油保養OK

11.面板訊號軟排線清潔上油保養OK

12.組裝測試開機成功,完修測試畫面
HDMI1接MOD看電視

HDMI2接MOD看電視

D-SUB接NB看照片

网友A:
wet 大  只做了上述處理就OK了嗎?
那您判斷最有可能的問題應該是哪兒?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t 大  只做了上述處理就OK了嗎?
那您判斷最有可能的問題應該是哪兒?

就電壓不穩定啊!!!

我做了那麼多,你卻認為***只***做了上述處理

网友B:
以前遇到的二修品,通常都只換爆掉的電容而已,沒有這麼厚工的!

网友C:
OSD SW內部接點氧化阻抗升高造成控制錯誤,<分解除鏽上油保養>,W大的意思是在不解焊情況下逐一拆按鍵開關外殼除鏽保養後再裝回外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電壓不穩定啊!!!

我做了那麼多,你卻認為***只***做了上述處理                 ...

wet 大 抱歉 我中文不好讓您誤會了
我的意思是"就"做了上述處理就OK了嗎?

网友:
非常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的二修品,通常都只換爆掉的電容而已,沒有這麼厚工的!

沒辦法!有點強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D SW內部接點氧化阻抗升高造成控制錯誤,,W大的意思是在不解焊情況下逐一拆按鍵開關外殼除鏽保養後再裝回 ...

是的

這種較薄按鍵開關比較難買也比較貴,備品常常用完了

還好設計很好拆,刮除鏽斑清潔後塗上一些SK2接點油,再蓋回上蓋完全無損,可撐一輩子不用再換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t 大 抱歉 我中文不好讓您誤會了
我的意思是"就"做了上述處理就OK了嗎? ...

沒有誤會,開一下玩笑而已。

主因應該是POWER電容爆凸,造成電壓不穩定。

主機板電容老化衰減,也會造成穩壓IC,信號處理IC工作不穩定。

想像一下如果是你碰到,在沒有參考資訊的情形下你會如何處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沒辦法!有點強迫症~~~

不是有點 ~~~~~~~~
醫生診斷強迫症無誤
偷偷告訴大家
他還會邊看電視邊擦修好的電視
一定要擦到發亮才甘心
哈哈!!!緊來酸~~~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誤會,開一下玩笑而已。

主因應該是POWER電容爆凸,造成電壓不穩定。

謝謝 WET 大
我也是會先換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點 ~~~~~~~~
醫生診斷強迫症無誤
偷偷告訴大家

做維修的人,就是要有這種龜毛的精神!

网友:
專注完美~~近乎苛求!!

處女座的!~~~我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電壓不穩定啊!!!

我做了那麼多,你卻認為***只***做了上述處理                 ...

真的很辛苦!謝謝你的分享喔!有你真好,加油

网友:
就是要這種精神 才能學到功夫 不知wet先進大大有沒有收學徒 向wet大大學習

网友(2019-01-26):
最近朋友也給了一台,也是開不起來,打開後,電源板也是那兩顆680uF 16V電容凸起,換掉這兩顆,就好了!!!這應該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