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壓馬達 只用順水流的疑問?

楼主(2018-12-23):
加壓馬達HQ200   也就是TQ200III
但此機型運作會導致管內會有壓力,看了看電路板
上面有壓力偵測端子 以及水流控開關的端子
如果不想要館內有壓力
能否拔掉壓力偵測端子只留流控的端子呢???
如果可行
純流量控及仿流量控監會有哪些比較明顯的差異呢

网友:
壓控不用拔掉就可, 好像是P開頭的
差異,
壓控比較快
流控比較慢

网友:
我家的加壓馬達壓力開關是拔掉的(馬達在五樓/馬達位置比水塔低30cm左右)
拔掉後其實沒有明顯的差別(只有開水後,水加壓的反應會慢一點點)
但個人覺得有幾個好處
1.水管不會一直保持在高壓
2.RO取水後馬達不會一直打打停停一段時間(夜間馬達聲音是很惱人的)
3.水開很小時,不會啟動馬達

网友A:
在下家裡也是馬達位置比水塔低,使用水流控制已經五年以上了,沒有遇到任何問題.
但是當使用單槍水樓頭時因為關水龍頭的速度相對快,水管內還是會維持高壓的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下家裡也是馬達位置比水塔低,使用水流控制已經五年以上了,沒有遇到任何問題.
但是當使用單槍水樓頭時因為 ...

了解   瞬間關水時加壓馬達來不及停止造成的吧
家裡老舊水管 怕管內持續壓力會破管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