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聲寶轟天雷25吋CRT電視畫面變白有掃描線

楼主(2018-12-23):
各位先進好
在下家裡的寶轟天雷25吋CRT老電視突然故障了
畫面變白變模糊,畫面有一條一條的線
看的不是很清楚  聲音都OK

沒修過CRT電視 想請教這問題適合DIY嗎?

不知道這台的問題不值得修?

關機時會感受有一陣強光出現
不知道是什麼元件壞了

還請各位先進賜教

网友A:
畢竟老了就是老了
除非你想好玩修修看
或者回收場買一台200元 好的很多可以選
不然你問一下谷哥哥
24吋螢幕現在的價格
就有答案了

网友:
我一直在考慮~家裡一台好的CRT營幕是要拿來換酷幣呢?還是拿去回收?回收好像只有50…

网友:
修復的價格比買中古的LCD貴很多, 或許回掃消隱電路的電壓不對, 換個電容或許就好了.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012/15/36833383_694344002.shtml

网友:
不要丟..
2個問題..電容退化問題..歸線白霧現象是200V線路.電容老化..容質大約在10UF/250V~33UF/250V
.先處理這各..在拍照上來.在分析其他的

网友:
以前CRT瑩幕用久了,畫面會變得很模糊,曾經調整高壓線圈旁兩個旋鈕,一個可以亮度,調的過頭就像你說的這情形,另一個就可以調整對焦。

网友:
調整時請用絕緣起子,觸電可不負責。

楼主:
家人後來說 因為這台電視常有關不掉的情況
就是畫面沒有亮 但電源燈亮著
但似乎是還在運作 摸外殼會有運作溫度
這次是忘了檢查 就讓他這樣點一整夜
早上就出現回掃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人後來說 因為這台電視常有關不掉的情況
就是畫面沒有亮 但電源燈亮著
但似乎是還在運作 摸外殼會有運 ...

關不掉的問題一般是把電視上的DIP開關全部換掉就好了~因為掃按鍵的時候是判斷阻值,只要一個開關的阻抗跑掉~就會造成判斷錯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人後來說 因為這台電視常有關不掉的情況
就是畫面沒有亮 但電源燈亮著
但似乎是還在運作 摸外殼會有運 ...

要換新的話...不到1萬(只要8888)
網路找的...

SHARP夏普40吋FHD聯網LED液晶電視顯示器 LC-40SF466T
★★★限時優惠價★★★
https://www.etmall.com.tw/%E9%9B ... -40SF466T/i/1887168

网友:
如果以值不值得修來看,絕對不值得,買台中古LCD電視也沒多少

如果想練功,這是個好機會,如果您是開機後就像相片順序變化,電容老化居多

网友:
丟了吧

沒壞丟掉的也很多

网友B:
第1.2圖片畫面歸線---DC200V輸出電壓不足,大部分是  電感.電阻或電容故障
第3.4圖片是否為關機後 才會出現的現象
是   開闢 Relay故障
否   偏向軛.水平諧振電容或線性修正電路

网友C:
現在好的名牌CRT TV送人,別人都不要

何況還要花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現在好的名牌CRT TV送人,別人都不要

何況還要花錢修

真的!!回收場好的一大堆
甚至液晶 也是十台有可能有一台沒問題
只有修好它的過程有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1.2圖片畫面歸線---DC200V輸出電壓不足,大部分是  電感.電阻或電容故障
第3.4圖片是否為關機後 才會出現 ...

對 3.4是關機時閃白光的畫面
我用錄影的方式截圖的
以前關機不會這麼閃

楼主:
感謝大家協助
這台電視 昨天上電測試時 突然變成不開機了
按面板遙控無回應 也擔心不熟悉維修CRT會被電到
後來決定不修 讓他退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畢竟老了就是老了
除非你想好玩修修看
或者回收場買一台200元 好的很多可以選

T大!練習可以!!但真的要修買中古得更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