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不知名主機板DDR記憶體故障

楼主(2018-12-24):
重新PO文當時沒附圖被移至回收區真是不好意思
拿到一片不知名主機板因為灌系統會出現藍底白字
就用了memtest測試~~測試結果如圖
主板記憶體是on board 使用南亞的NT5DS32M16ES-5T顆粒*4
請問可以用測試錯誤的地方去找到是哪顆顆粒偶問題嗎?

网友:
可以參考MemTest86官網的說明:troubleshooting (html)
(抱歉,伺服器說我沒有權限貼連結,www_memtest86_com/troubleshooting_htm)

發生錯誤有多種可能(RAM, CPU, motherboard),要分別測試排解。

至於樓主的問題,可看這一段
How do I know which RAM module is failing?
Different CPUs map memory addresses to physical memory sticks in different ways.

定位方式和CPU與多通道有關,每種硬體規格都不一樣,無法從測試報告對應到硬體位置。
所以,只能更換零件測試。

楼主:
之前也想過最差的情況就是四顆一起換掉,但如果可以希望可以直接判斷故障的零件更換
這幾天針對四顆IC作量測無發現異常
感謝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