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維修經驗分享 (焊錫)

楼主(2018-12-24):
各位前輩們好

小弟昨日有個維修經驗分享 , 目前小弟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僅提供給各位前輩參考

昨天家裡的飲水機 , AC 電源線與變壓器端子接觸不良斷裂了

小弟將其焊上時發現家裡沒有焊錫了

於是去生活用品店買了 如下圖的焊錫

三個 50元

於是很開心的 在焊上去

可是不管怎樣融 , 開到450度了 , 這錫只能融一點點 , 超級難融

一開始我以為我的焊槍壞了

於是又跑去五金行買一般學生用的焊槍 , 在融一次 根本很難融 , 可是他又是軟的 , 用電表量也會導通

但就是非常難融

昨天又下雨 又再次跑去五金行買一整捆的錫回來融

結果可以了ㄟ!!!!

但是原先生活用品店買的錫融不掉 (可以融 但是很難融 , 融掉了一下就冷卻了 結果又硬了)

不曉得版上的先進有遇過這種情況嗎

可否指導一下原因出在哪

网友:
3個50,實在有夠便宜的。

网友:
保險絲當錫線在賣? 還是無鉛的錫線?

网友:
這種錫筆不要買,很難用、即使有掛品牌,品質又不齊全。

跟學姐買『固品』的錫絲、市面上常見的『新原』也不錯用。

网友:
這種焊錫的成份不明, 不買為妙.

网友:
感覺像是保險絲

网友A:
沾點焊油再融看看?

不過焊錫本身成分問題應該比較可能.

网友:
米覺得如果到450度還熔不斷,應該是產品標示錯誤了,可能是鐵絲不是錫絲,家中都是台灣新原金屬的錫絲,因為去光華商場只有這一種可以買,謝謝。

网友B:
這種東西應該拿去退錢抵制,劣質商品橫行天下數十年,有些是烙鐵附送品。

网友C:
會不會是黃金鍍錫?!

网友:
是的,五金行沒牌子的焊錫真的很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沾點焊油再融看看?

不過焊錫本身成分問題應該比較可能.

用焊油可以融 但是在板上很快就冷卻硬了

而且焊出來的錫點 都沒有光澤 很難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東西應該拿去退錢抵制,劣質商品橫行天下數十年,有些是烙鐵附送品。 ...

當初我也是貪小便宜 才會造成這樣

自己貪心 也算學一次教訓

還是去電料行乖乖買一卷錫比較實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初我也是貪小便宜 才會造成這樣

自己貪心 也算學一次教訓

電子材料行買比較實在。

网友:
這種的鉛含量會比較高一些,然後沒有松香。大概就是這樣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是黃金鍍錫?!

是時候啟動痞酷煉金計畫了嗎?

网友:
去電料行買到的銲錫是電工用的是用在焊接電線或壓接端子,其溫度與強度都比較高,習慣都是用噴火類的工具來融錫焊接,很適合大面積的焊接如接地銅棒與銅片。
焊接 PCB 的錫要到電子材料行買,這種錫絲低溫但強度不足,包裝上也會標明錫鉛成分,沒有標示的就不要拿來給電子線路用就沒錯。

网友:
應該是買到無鉛製程的銲錫
全世界都在要求無鉛
連不知名的廠商都加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