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下的插座開關怎麼處理?

楼主(2018-12-24):
請問各位前輩:
最近家裡整修,換下一堆舊的開關插座

請問這些舊品只能當垃圾丟掉嗎?還是有資源回收廠會收?

网友:
送人吧。一定會有人要的。

网友:
米覺得塑膠與金屬回收場可以回收,但是工程塑膠好像沒有回收,上次回收一個HCG原廠馬桶蓋,結果是不能回收只能當垃圾處理,謝謝。

网友:
留著以後可以更換。

网友:
解剖(開關)一下...

讓大家更能看清楚,為什麼要換新...

网友:
開關與插座可以當備品,面板與固定座屬於硬塑膠,一般的回收場大部分不願意收,就跟報廢的室內的電話機一樣,外殼也是硬塑膠,裡面只有一塊小小的電路板,不拆塑膠廠不收,要拆連工錢都不到。

网友:
如果嫌佔空間,就放好康報報吧~應該有人要~哈

网友:
就放好康報報吧+1

网友A:
為什麼會換下這麼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會換下這麼多?

先生你帶眼鏡了嗎?
人家有說了 -- 最近家裡整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生你帶眼鏡了嗎?
人家有說了 -- 最近家裡整修.

家裡整修也不一定換插頭阿......

网友:
開關插座頭,如果很多年可以換掉,裡面金屬接點可能氧化了。外殼固定座沒有破損的話,其實可以用科技海綿磨一磨,也許能磨白一點。不過,再利用省下的錢應該不夠工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家裡整修也不一定換插頭阿......

人家就喜歡把錢換成插座,這樣沒有人會去偷那個啊 ...
舊了看不順眼了,當然也可以換啊 ...
像我家的壁式插座的鐵盒子已生鏽,外殼對螺孔已無法鎖了,暫時都沒有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家裡整修也不一定換插頭阿......

有的人家裡重新裝潢,設計師會搭配插座與開關喔!這個問tsai5371 應該最知道。

网友:
用在比較不在意裝飾的地方...像倉庫、工廠、車庫....

或買盒子+電線+插頭可做成延長線,或明線的插座,
但蓋板可能也要換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人家裡重新裝潢,設計師會搭配插座與開關喔!這個問tsai5371 應該最知道。 ...

阿捏喔~~~~~~我還以為直接買間新的n_0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就喜歡把錢換成插座,這樣沒有人會去偷那個啊 ...
舊了看不順眼了,當然也可以換啊 ... {: ...

用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裡整修也不一定換插頭阿......

這些開關插座用了快20年,而且插座都是無接地的2pin,我把插座都換成3pin,然後這幾年裝潢變動後,很多開關都無效了,例如六個開關其實只用到三個,另外三個都空接,所以我一併換成質感較好的星光開關,免得大家一直按到無效的開關。

所以就多出了一堆舊蓋板、開關及2pin插座。

网友B:
我目前就是用3M膠帶黏的,不過常會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些開關插座用了快20年,而且插座都是無接地的2pin,我把插座都換成3pin,然後這幾年裝潢變動後,很多開 ...

松下電工的星光系列喔~~~那光這些開關、插座、蓋板的花費多少?

記得這系列的不便宜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就是用3M膠帶黏的,不過常會掉了.

用矽利康試試~

网友D:
可能沒辦法勝任,插頭一拔應該就掉了?

网友E:
to scottwang 斷耳螺絲,以前看 01 後去買的。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 ... p;t=5244819&p=1
第一次裝不太容易。

我家是三手老屋,插座鐵盒早就爛了,前一手投資客弄兩塊木頭卡住兩邊,木螺絲直接鎖。
住了20年插座殼掉下來,我去買斷耳螺絲,安裝時才發現上一手是這樣維修...

网友:
我有想過用矽利康或熱熔膠,矽利康還要花錢買,有熱熔膠的工具,只是不知跑哪兒去勾妹妹去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to scottwang 斷耳螺絲,以前看 01 後去買的。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35&t=5244819 ...

你貼的網頁的第二頁也有一篇就是採用兩塊木頭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人家裡重新裝潢,設計師會搭配插座與開關喔!這個問tsai5371 應該最知道。 ...

套一句你說的話
過去的就過去了(類似的話忘了正確的)
這類開關我都不知丟了多少(不計其數)
通常回收場不太收的
會收的其實是商業手段
題外話插花~~星光開關使用聲音喀啦喀拉的很大聲
都不改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沒辦法勝任,插頭一拔應該就掉了?

也許可行,以前我有遇過類似的情形,我是用熱熔膠,本來都好好的,後來遇到隔壁樓下有牌的腦袋短路人士給破壞了.

网友:
我的插座鐵盒也早就爛了,弄兩塊木頭也許是可行的方式,但是又怕有火之類的危機.
也許類似mobile01的方式較安全,能放心.
謝謝 ...

這個方法更方便.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35&t=4962688

网友E:
to scottwang. 我裝了兩組斷耳螺絲,有一個只剩爛木頭的根本沒有鐵盒,所以跟不平的水泥格鬥,喬了快半小時。
我在台北的水電材料行買了三組,一組50元。第一次手工搞了快一個小時,第二次大概半小時,因為拿電動起子。
(百得4粒三號電池那種,用了10幾年。)

那時候沒想過塑膠塞,而且家裡沒有那麼長的木螺絲。如果你要省到底,鑽洞以後塞竹筷子應該差不多,省兩個塞
子。老房子麻煩的地方是,鑽洞以後有時候不是一個洞,是掉一塊水泥...
(有一次裝電視壁掛架,18V衝擊起子鑽磚牆,搞半天要不鑽不進去,要不掉一大塊,還好是自家用...最後找朋友拿他
10幾歲的 Metabo 四溝錘鑽,不用引孔,一孔5-10秒,一分鐘6個洞..., 大概是8個,第2個洞掉一塊大的,所以平移10公
分重來。)

後來買了一堆工具,水泥鑽頭也有了,三用電鑽也有了...
這樣一來選擇就多了。

网友:
牆壁的開關插座鐵殼鏽蝕這問題我處理方式是
把鐵殼帶螺絲孔前緣處切下
類似這方式是網這路上抓的圖
塞進鏽蝕的鐵殼孔中
這需要一點經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to scottwang. 我裝了兩組斷耳螺絲,有一個只剩爛木頭的根本沒有鐵盒,所以跟不平的水泥格鬥,喬了快半小時。

我們的房子40年有了吧,也不能隨意敲打鑽洞了,只能想最不會引起振動,又最簡單的方式了,我已經有腹案了,就是用L型固定片加螺帽,再做一個螺絲耳來用.

你要回覆某人的話,要按其貼文左下角的"回覆"功能做回覆,這樣對方才會收到系統的通知.

网友F:
有前後院的話, 或是陽台,,,偶爾有電器使用需要 一般室內延長線不夠長
買專用很貴又不常使用...可以做一個室外簡單延長線插座 注意防水

我以前做一個 給前院汽車用 電池充電 / 舞東舞西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前後院的話, 或是陽台,,,偶爾有電器使用需要 一般室內延長線不夠長
買專用很貴又不常使用...可以做一個 ...

有加轉輪捲繞式延長線可以延長很遠很遠,對臨時用的非常的方便, 夜市,工地可能都有人在用。

网友E:
這是01的圖,我買的斷耳螺絲是這種。
用附贈的螺絲攻牙以後,旋轉斷耳螺絲頂天立地固定,中孔要對外才能鎖上外殼。不用鑽牆。
老房子沒鐵盒,也不平整,所以要喬一陣子。

小時候家裡做路邊攤,捲盤延長線常漏電,我被電過好多次...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們的房子40年有了吧,也不能隨意敲打鑽洞了,只能想最不會引起振動,又最簡單的方式了,我已經有腹案了,就是用L型固定片加螺帽,再做一個螺絲耳來用. ...

反正就只是要固定,除了鎖接也可用黏的,

可用AB膠或 南寶188萬用免釘膠,以保鮮膜或塑膠袋塑形,側邊黏個凸出的螺絲孔位
在半軟還沒全硬之前,鎖上螺絲, 若全硬之後則用鑽的。

當然,也可188萬用免釘膠+L型固定片,就不用塑形了!

南寶188萬用免釘膠比較不會乾硬,且可黏水泥.木材.金屬,一支約75-90元,
不會像矽利康那樣,用過後就算開口封起來也會整條乾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反正就只是要固定,除了鎖接也可用黏的,

可用AB膠或 南寶188萬用免釘膠塑形做個凸出的螺絲孔位,

我原本是打算用AB膠,但是它等待乾的時間較久,若南寶188萬用免釘膠較好用,也可以列入考慮,謝謝啦 ...
你說免釘膠用於塑形,那它也需要再加其它膠類做固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原本是打算用AB膠,但是它等待乾的時間較久,若南寶188萬用免釘膠較好用,也可以列入考慮,謝謝啦 ... :sam ...

南寶188萬用免釘膠本身就是膠,用量多一點就可以塑形,
但最好是用保鮮膜或塑膠袋,才不會黏到滿手都是....

用整圫免釘膠做成半圓柱形塑形,黏在生鏽鐵盒/水泥的接觸面才較多。

另外,也可買這種只有2-3孔的二聯蓋板,蓋板加大後,敲掉些水泥,鑽孔+塑膠壁虎直接鎖水泥上

二聯蓋板大多是5-6孔的,2-3孔的不好找,但還是有賣..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南寶188萬用免釘膠本身就是膠,用量多一點就可以塑形,
但最好是用保鮮膜或塑膠袋,才不會黏到滿手都是....

所以它就是雙用就對了.
像AB膠應該也是可以朔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它就是雙用就對了.
像AB膠應該也是可以朔形.

有些AB膠對於水泥黏得不太好...
且AB膠價格較高,80元才一點點,可能捨不得用一大圫AB膠塑形。

188免釘膠乾的時間更久, 但在自己家沒差....等久一點就好了!
且半軟不硬的時間維持較久,才能直接用螺絲鎖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是01的圖,我買的斷耳螺絲是這種。
用附贈的螺絲攻牙以後,旋轉斷耳螺絲頂天立地固定,中孔要對外才能鎖上外 ...

長見識了,原來還有這種機絲頭
我最近才辦公室解決類似的問題,不過是土法煉鋼,拿廢棄的木塊作了螺絲耳來固定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長見識了,原來還有這種機絲頭
我最近才辦公室解決類似的問題,不過是土法煉鋼,拿廢棄的木塊作了螺絲耳 ...

省錢有省錢的做法,省時有省時的做法,省事有省事的做法。

我是考慮到金額,施工難易度,時間,會不會干擾其他電器。

錯誤示範:當初施作時沒有切總開關,所以有觸電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