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0V 3A可調電壓電流 電源供應器套件製作問題

楼主(2018-12-25):
我買了個電源供應器套件

做完之後,我電流沒辦法調整
電流只會I=R/V,跟著負載大小而變動
但VR調小,電流不變,但調到過小就會自動保護掉

我在做當中,有把ZD2燒掉,更換之後電壓才正常
不知道是還有燒掉其他零件嗎?
還是這套件原本設計就這樣??

网友A:
你加裝的數位電壓電流表頭有LED_7段顯示器,他也是吃電工作。
要看你配給這表頭VCC工作電源是如何供電,
從何處拉電源VCC/GND 的 ,
若是從套件輸出拉電源 表頭就成為套件輸出的負載

這套件原本設計就沒有<定電流>功能
其所謂<電流調整> 是設定保護電流
當負載電流超過設定點時  會關閉輸出保護掉  不是維持<定電流>

网友:
這套件原本設計就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裝的數位電壓電流表頭有LED_7段顯示器,他也是吃電工作。
要看你配給這表頭VCC工作電源是如何供電,
從 ...

感謝大大回覆
我那7段是額外外加電源給他的
原來原本設計就這樣唷...謝謝!

网友:
簡答:
   原本設計功能就是這樣

詳答(說明):
  電源供應器有兩種工作輸出模式  定電壓CV, 定電流CC
  1.  定電壓(CV, Constant Voltage)
   指的就是,設定5V輸出,不管負載是多少,就是輸出5V.---理想狀態
   (底下討論,短路/過載問題...)

  2.  定電流(CC, Constant Current)
   指的就是,設定1A輸出,不管負載是多少,就是輸出1A.---理想狀態
   通常簡易型的電源供應器沒有 定電流 輸出模式
   你看到的是 定電壓加有短路過載(電流)保護,底下討論...   註:有CV/CC模式的電源供應器,會有個CV/CC按鈕或設定來設置工作模式
   註: LED測試儀,就是定電流的一種應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67579-1-3.html

1. 剛剛說到 定電壓,你設定5V輸出,理想上應該,就是5V輸出
  但有幾個情形要注意:
  A: 短路
    不小心人為短路或線路破損造成..等等因素
    若有短路保護可能沒事,不然(沒保護)輕則燒保險絲或功率元件,
    甚至起火燃燒演變成社會新聞...
    同以下B1討論...

  B: 過載使用
   過載又可分幾種情形
   B1: 電源供器本身過載
      你需要大電流驅動負載(設備),例: 5A,甚至10A,...
      但你的電源供應器最大只有3A
      簡單的算一下
      5V/5A = 1 ohm (負載為1 ohm)

      5V/10A = 0.5 ohm (負載為0.5 ohm)

      如果沒有保護,有可能功率晶體會燒掉...
      保護的情形下,限制最大輸出為3A
      則 剛剛 1ohm負載 * 3A = 3V 輸出只有3V

      則 剛剛 0.5ohm負載 * 3A = 1.5V 輸出只有1.5V

      不管3V或1.5V都比 5V低.
      這就是 定電壓5V, 但限流(保護)3A的結果
      簡單型的就是3A限流,好一點,就是最大電流可調
      以上情形,是電源供應器規格不符使用,
      通常是負載(設備)不會動,工作不正常,要增大電流供應才行
   B2: 負載過載
     也就是負載不需要那麼大的電流,結果可能燒毀負載(設備)...
     有些負載設備,不需要大電流,太大電流反而會燒壞...
     例: LED 一般使用低於 20mA, 高亮度不一定有100,200,300mA,...要看規格
     或者 電壓設錯(設太高),造成設備燒壞
     這時候,太大的電流反而會燒壞負載設備,...
     可以先設好,最大限流,以免使用過程出問題...
2.  定電流
  通常看到的幾個應用,有LED驅動或LED測試, 電池充電(定壓/定流都有)
  再來就是保護電路,其他以實驗取得數據居多...

以上個人不專業說明,希望有幫助,如有錯誤, 敬請見諒與指教 謝謝!!!

网友:
這沒有恆流    好一點的會有RESET
但是可以改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