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陽 心情 100 化油器與氣管檢查.....

楼主(2018-12-25):
之前有著手了解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70507-1-1.html

今天拆開來動手修理.......[自己的機車自己救].....

看到[問題之一]....負壓管破裂....

化油器好像有漏油,就上網拍買一個二手的,準備換上.....漏油的就等有空自己慢慢玩....
這是洗過的樣子,還是有一點油土....

拆化油器時有很注意管子怎麼接......只有一條....

可是等洗完油土以後,發現管子怎麼有二條????

有一條是沒有鐵環的....這條是接在這裡...
沒有鐵環的這條是接在這裡....後車燈這邊...

照片中二條的下面那條就是沒有鐵環那條....

請問各位.....這二條是怎麼回事.....

网友A:
小弟猜,1條接自動油杯,1條接AVC負壓閥

請您開電門按發動鈕,會流出汽油的接化油器側面水平汽油入口,另一條接AVC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猜,1條接自動油杯,1條接AVC負壓閥

請您開電門按發動鈕,會流出汽油的接化油器側面水平汽油入口,另 ...

這是我拆下來的化油器....

這二條管子都沒有接在機車上...

另一個角度.....二條管子都沒有接...所以拆下來就一併拿起來了.

這個口則是沒有接....據我了解叫[化油器通氣管].....有一條空接的管子.

是哪裡以前被機車行給閹了?????

楼主:
有鐵環的那一條油管是接在油箱那邊的.....(汽油泵總成那裡)

示意照片...

网友:
D大請您再仔細看,您這個是CVK24化油器,版上實例大多是CV24,管子接的地方不一樣

總共接3條管,汽油管,負壓管,洩油管

您的2條管子,有夾環跟套管的接1,另1條接2,管徑不一樣

网友A:
小弟覺得是上一間車行砸鍋了,細管應該接綠箭頭管頭,紅箭頭接粗管

网友:
EEC系統圖,請D大您照著箭頭查線

楼主:
這顆是 CVK20.....

反正大同小異......20 24不多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覺得是上一間車行砸鍋了,細管應該接綠箭頭管頭,紅箭頭接粗管

我剛剛上網查了一下....

在機車尾燈的那個東西應該是叫[二次空氣控制閥],也叫[二次空氣濾清器]

長得像這樣,示意照片

有鐵環的那條是汽油管,右邊那條是從[二次空氣控制閥]那裡過來的.

綠箭頭的這條

綠箭頭的這條是下面那一條.....位於進氣歧管的接口處

沒有管線照片可以看...在安裝之前還要再三確定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剛剛上網查了一下....

在機車尾燈的那個東西應該是叫[二次空氣控制閥],也叫[二次空氣濾清器]

只是您的車怎麼會有2顆二次空氣控制閥,前面1顆,後面1顆

請您順著粗管子走一下線,1顆應該是二次空氣控制閥,另1顆是燃料蒸發控制閥,您化油器的細管應該接燃料蒸發控制閥或是蒸發控制閥活性碳罐

小弟沒猜錯的話,在機車尾燈的那個東西另1條管子應該接油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您的車怎麼會有2顆二次空氣控制閥,前面1顆,後面1顆

經您提醒...我應當是錯判了.....

這樣我應該看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經您提醒...我應當是錯判了.....

這樣我應該看懂了....

更簡單的辦法,請您找空濾尚有1條管子,這條管子接的一定是活性碳罐或是燃料蒸發控制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簡單的辦法,請您找空濾尚有1條管子,這條管子接的一定是活性碳罐或是燃料蒸發控制閥 ...

我剛剛去仔細看了一下管路....

機車尾燈那一顆,下面那一條(較右邊)是那個沒有鐵環的管子
上面那一條則接到化油器進氣口(空氣濾清器跟化油器接起來的那條管子上)

楼主:
我比對了一下這張照片....

應該是機車行把我的[2]接管給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剛去仔細看了一下管路....

機車尾燈那一顆,下面那一條(較右邊)是那個沒有鐵環的管子

屁股那顆應該是活性碳加控制閥總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比對了一下這張照片....

您比較衰小,遇到外行的,把AVC閥進氣管當成浮桶室通風管
您的車是不是停等紅燈時很容易熄火

网友:
一條應該是油管吧,

网友:
上圖參考看看
有無相對功能視機種而定,最早基礎左上,最新機種包含全部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比較衰小,遇到外行的,把AVC閥進氣管當成浮桶室通風管
您的車是不是停等紅燈時很容易熄火

[好像有這個現象].......

為什麼說[好像]......

因為接錯以後油嘴好像有調大.............這樣就不會熄火.....變得非常非常耗油...

不過我不想去研究機車行做了什麼,因為症狀交纏在一起,一個一個處理掉就算了...

因為有機車行的問題之外,也有老舊的問題.

想說這次自己動手一次解決.

另外,這是我找到的CVK20的照片....一個有接口,一個沒有....

不巧的是,我機車上這個有接口,網拍買來的沒有接口............也就是[我這二種剛好都有了]

至於CVK24跟CVK20的差異在哪,或著其中有一個是CVK24,這我就不知道了.....上面沒有編號.

再來,好像在網路上有看到[把這條管子塞起來]也可以的.......這機車行接上了一條管子,但沒有塞起來.....

越修就越覺得[不自己來不行了]..... .....以後也自己來好了.......我不想覺得牽進機車行讓他們亂搞我的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有這個現象].......

為什麼說[好像]......

請您不同角度拍幾張,應該是AVC閥進氣管改位置,不太可能沒有,這條直通大氣會造成怠速混合氣太希,上一間車行學藝不精,只會換整組的,不然看維修手冊就能抓到要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您不同角度拍幾張,應該是AVC閥進氣管改位置,不太可能沒有,這條直通大氣會造成怠速混合氣太希,上一 ...

您說[這條直通大氣會造成怠速混合氣太希]

所以我說,我在網上有查到[也有人說把它封了也可以]......我只是查到有人這樣說,我的技術不足以確定或否定.

以下是這二個化油器:左邊是我機車上的,右邊是網拍買來的.

網拍買來的上蓋印有[A3A],這正是心情100的料號,所以我才會買這顆化油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說[這條直通大氣會造成怠速混合氣太希]

所以我說,我在網上有查到[也有人說把它封了也可以]......我只 ...

請您看箭頭裡是盲孔還是有通的,如果是有通的,表示L管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您看箭頭裡是盲孔還是有通的,如果是有通的,表示L管掉了

這個確定沒有通......因為上面有土,我用錐子去挖........刺到底部平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確定沒有通......因為上面有土,我用錐子去挖........刺到底部平平的...

請您拆了他,看看紅箭頭對應上來有沒有個小洞

小弟拆過1顆野狼的PT26,洞被鐵鏽完全堵塞(油箱生鏽太嚴重),找顆同型號的來比對才知道原來有洞

還有那個洞很小,要用看的確定

网友:
對應上來的洞

网友B:
油管那個"白同學"最近才有拍一個化油器清洗,你去找來看看....他搞好了一部勁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我拆下來的化油器....

這二條管子都沒有接在機車上...

原本化油器二期管沒接也沒封 . 怠速會很不穩 . 混合比調不出來....很難騎

新的化油器接法如圖 . 洩油管順拉向下 . 原二期管用5mm螺絲封住廢除

舊的化油器如果後來要裝回去 . 二期管可以接通或一樣保持廢除
如果選擇保持廢除記得化油器的二期管接口要封

网友:
那個洞應該是二期接口預留孔實際並無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管那個"白同學"最近才有拍一個化油器清洗,你去找來看看....他搞好了一部勁戰 ...

白同學???

网友C:
先說 我不是 白同學

我是在網路看了,很多 白同學 汽車維修相關影片
他拍很多汽車維修及少部分機車 影片
還有一些不相關的癈片
註: 白同學(已有一定名氣) 講話有個人用語(粗口不雅),不喜勿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Tk_yw6VhAQ
(勁戰翻新EP4)一鏡到底拍攝.勁戰化油器組裝DIY【引擎發動測試TEST,是否能成功?】白同學勁戰DIY 4T Motorcycle Carburetor repair四行程機車.白同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aM-k7bkfwE
(勁戰翻新EP3)勁戰化油器清潔保養DIY 【噴油嘴/油針清潔/4行程化油器細部清洗保養DIY】白同學勁戰DIY 4T Motorcycle clean 白同學DIY教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說 我不是 白同學

我是在網路看了,很多 白同學 汽車維修相關影片

對拉就是他~~~

我只欣賞他動手做的這點.....至於其他技術方面的細節不予置評

就~~一般人的DIY就是了...參考參考還可以

楼主:
目前化油器己經接起來了.忘記拍照.
修得很慢,主要是在了解機車的運作機制.

算是整理了下面二項:

1.接活性碳的管子己經接上化油器(沒有鐵環那條)

2.引擎排氣閥氣管破裂也己經切掉部份,並且接上.(這條不是負壓管)

目前裝上原本的化油器,想看看哪裡有改善.

可以感覺到怠速比以前好很多.......有點拚死不熄火的感覺(slow太低)

混合氣油針還在調........

不過老車還有其他問題,就自己有空抽點時間慢慢玩了........算是學修機車的好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