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 NL-AAF18 10人份微電腦電子鍋 軟的

楼主(2018-12-25):
這台應該是象印10人份最基本款,市面上還有在販售

從網路上買故障機含運$590,重點是沒有內鍋!沒有內鍋!沒有內鍋!

購買考量原因:家裡使用同一台

修不好:零件留著備用。蒸氣口組:$150、內蓋組:$200,其他就主機板外殼等等
修得好:留著當備機。這邊先不考慮買內鍋,內鍋要$1300。這樣整台約$1900,覺得不划算。

拆解:

故障查修:
應該是插錯電,可是保險電阻沒有燒斷,反且是突波吸收器炸了,吸收能力太好?

初步懷疑:
插錯220V沒有馬上炸掉,還用了一陣子,後面晶體設計都有支援到 220V。
突波吸收器造成高電流、高溫,焊錫也熱熔,可見高溫

LCD卡榫位在MCU上面,四支卡榫有燒熔現象,不知道是突波吸收器炸掉舜間高溫或是MCU高溫?

規格其實不太會看,崩潰電壓240V,不是知道是要看崩潰電壓還是後面的 maximum Allowable Voltage 150-200V
後來找到碎片,查到是 V9241U,這顆買不到,應來買同規的 V10241U

看到一片黑

突波吸收器炸了

背面焦黑

背面清潔後、燒到掉銅箔

外盒焦黑

外盒清潔後

正面相關零件

背面相關零件

從機身倒出碎片,拼湊出型號

BCR2PM-12 IGBT 規格

補充內容 (2018-12-25 02:11 PM):
家裡飯已經煮好,故先測保溫功能,正常。35~45W。按炊飯鈕會有音樂,等下次有空再試煮飯。

補充內容 (2019-2-19 11:34 AM):
放了好久,今天試煮飯正常

楼主:
測試保溫沒有問題,還沒試煮飯,繼電器煮飯才有作動,要再觀察看看繼電器有沒有失常

LCD卡榫熱熔,下方有MCU和繼電器。不確定突波吸收器炸裂產生高溫?

MCU周邊沒有燻黑,或是高溫導到繼電器

有使用簡易瓦數計,測得33W及44W跳變,符合規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試保溫沒有問題,還沒試煮飯,繼電器煮飯才有作動,要再觀察看看繼電器有沒有失常

LCD卡榫熱熔,下方有M ...

回 楊大俠 大 ...

米家中是用Hitachi最基本款的電子鍋,因為米喜歡功能簡單好操作的產品,不過電熱水瓶就是象印5L的產品,雖然現在這系列的電子產品都轉移至泰國制了,不過耐用度高與故障率低,還是值得投資的家電用品,如遇故障稍做修理後就又是一尾活龍了,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測試保溫沒有問題,還沒試煮飯,繼電器煮飯才有作動,要再觀察看看繼電器有沒有失常

LCD卡榫熱熔,下方有M ...

~LCD卡榫熱熔~是過錫爐造成的,不是你所謂的ZNR爆炸高溫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卡榫熱熔~是過錫爐造成的,不是你所謂的ZNR爆炸高溫造成

哦哦,原來如此!

所以象印其他機種也會有這種現象囉?

网友B:
很不不划算,買壞的回來修,(好像剛開始都會這樣),還好你有得到經驗,

网友:
也可能真的只是突波, 造成吸收器短路以保護電路,結果銅箔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不划算,買壞的回來修,(好像剛開始都會這樣),還好你有得到經驗,

花錢買經驗囉~

主要業務不是維修,所以與其等客戶、家人、朋友有不要或需要維修的3C產品,可能幾個月、半年以上才有東西可以玩

我偏向主動去收購

當然也會買到雷機,泡水、泡飲料、缺零件的

自己維修失敗的也不少

网友C:
前陣子家裡面也用了這台,不過老媽說....沒有快煮功能... ...
有時候忘記煮飯, 要煮的時間會來不及只能用快鍋煮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陣子家裡面也用了這台,不過老媽說....沒有快煮功能... ...
有時候忘記煮飯, 要煮的時間會來不及只能用快 ...

好像是...我按炊飯會顯示 50分鐘。我對煮飯時間沒概念...(暴露自已很少做家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我按炊飯會顯示 50分鐘。我對煮飯時間沒概念...(暴露自已很少做家事) ...

我也是那時候聽媽媽在抱怨... 因為小台的有快煮功能,因為要煮多8-10人份才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