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大同TAC-16電鍋不加熱維修

楼主(2018-12-26):
這台大家都很熟了,不過這次掛得比較特別

同事親戚的,1999年出廠,症狀不加熱

打開底蓋,銀接點燒爛了

同事說這台送修多次,上一個維修者心臟真大顆,電熱線用接的

請同事上網購料,沒屋頂的加熱片跟銀接點300有找

換上銀接點,彈性條加接點一組90

這台太舊了,固定板跟加熱片孔位不合,用電鑽挖個孔

裝好了,拆的時候固定板螺絲斷3根,用電鑽挖掉上新螺絲,原維修者不會看電路,保溫電熱線接到銀接點上(綠線),開關跳起保溫跟著斷電,線接到電源端(藍線),保溫才有作用

上電試機,水可煮開,煮乾後能自行斷電,組裝交件

网友A:
保溫電熱線接到銀接點上(綠線),開關跳起保溫跟著斷電,線接到電源端(藍線),保溫才有作用...

原電路接法:
保溫電熱線 並聯在開關上...開關跳開時 保溫電熱線 主加熱電熱線串聯 保溫電熱線經主加熱電熱線得電 保溫啟動 。
這樣的接法 較省電 不會同時 加熱又保溫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溫電熱線接到銀接點上(綠線),開關跳起保溫跟著斷電,線接到電源端(藍線),保溫才有作用...

原電路接法: ...

小弟再接回來看看

网友:
漏水漏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溫電熱線接到銀接點上(綠線),開關跳起保溫跟著斷電,線接到電源端(藍線),保溫才有作用...

原電路接法: ...

大同電鍋接線圖 :

网友B:
同事說這台送修多次,上一個維修者心臟真大顆,電熱線用接的  這句應該有待商確 看原第二圖片應是用加熱絲廢料固定的

一般電鍋加熱片 如果用絞接 沒用壓接 應該用不到2-3次 會從接頭處燒毀

上圖那三片加熱片 上面與左邊2片是大同的 注意紅圈處有導腳圓弧形 右邊那片是外面工廠的加熱片 藍圈處沒倒腳

橙色圈處  再來就是大同的電熱片是用鉚釘壓合 外面工廠的加熱片是用廢料加熱絲穿合的 只是固定而已

這台是單燈號的還是雙燈號沒看到無法斷定
大同電鍋 大部分都是單燈號煮飯時才亮燈 保溫不亮燈

加熱片有沒壞 很好斷定用三用電表

如沒三用電表斷定法 只要一上電煮飯燈就亮起 不管有沒壓下煮飯就是一直亮燈 就是加熱片壞

小弟認為外面工廠的加熱片比大同的加熱片 還耐用 僅供參考

网友C:
大同電鍋:保溫與加熱配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事說這台送修多次,上一個維修者心臟真大顆,電熱線用接的  這句應該有待商確 看原第二圖片應是用加熱絲 ...

小弟再去撿廢料來檢查,不過這台的加熱片端子是把加熱絲用尖嘴鉗夾彎綁在圓形墊片上當作端子
這台是最傳統單燈的
三用電表被借走,所以沒量

网友C:
這線路有疑慮??
開關好像沒作用~~~

網路 : 單燈 電路圖

網路 : 雙燈 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線路有疑慮??
開關好像沒作用~~~

這個用分壓電壓控制功率,以前初中常常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同電鍋:保溫與加熱配線

多謝仙姑,原的接法是對的,是小弟看到眼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線路有疑慮??
開關好像沒作用~~~

怎麼說有没作用 ??

當開關是開啟的 , 則電流 流過保溫線 保溫作用 ~
當開關是閉合的 , 則電流 兩者都有作用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麼說有没作用 ??

當開關是開啟的 , 則電流 流過保溫線 保溫作用 ~

這是我網路找的,
覺得比較合理的電路,
不合理的是LK大那張簡圖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這是我網路找的,
覺得比較合理的電路,
不合理的是LK大那張簡圖啦~~

這線路有疑慮??
開關沒作用~~~開關 短路 保溫電熱器 ...煮飯
插電後加熱與保溫都通電中..開關 開路 時...保溫電熱器串聯主加熱絲

理由如下 :

P=E I, E=I R    P=I I R
800=110 I  ,I= 7.272727

P=I I R
800=  7.272727 X 7.272727  R
R=800/52. 892558
R=15.125歐姆....主加熱絲阻抗

40=110 I  ,I= 0.363636
40=0.363636 X  0.363636  R
R=40/0.13223114
R=302.5歐姆....保溫電熱阻抗

電阻串聯 R=15.125歐姆 + 302.5歐姆 = 317.625歐姆
E=IR   I=110/317.625  I=0.34326安培...保溫時電流

電阻串聯分壓 :
0.34326安培 X 15.125歐姆....主加熱絲阻抗 = 分得電壓 5.1918 伏特
0.34326安培 X 302.5歐姆....保溫電熱阻抗 = 分得電壓 103.83615伏特
所以保溫電熱器 分得電壓  103.83615伏特….. 啟動保溫 !

煮飯開關一壓下, 短路了保溫電熱器 。 保溫電熱器分得電壓  0 伏特 ! ... 煮飯了 !!!

這也是, 大同電鍋使用此電路。平時不用要拔下電源插頭的原因 。

這張簡圖 也是維修 防燒保護ˋ器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是我網路找的,
覺得比較合理的電路,
不合理的是LK大那張簡圖啦~~

lkkseemi大的簡圖應該是合理的

  這是電阻串聯分壓原理,兩個不同阻抗的電阻串聯,阻抗越大的電阻其兩端所分配到的電壓越高
保溫電熱絲阻抗比主加熱絲阻抗來的大,通電之後當保溫開關開路時,保溫電熱絲兩端的電位差較大,
因此保溫電熱絲溫度比主加熱絲高,此時電鍋在保溫狀態

  當保溫開關短接時,其保溫電熱絲兩端電位差相等,保溫電熱絲不加熱,全部電壓加在主電熱絲上,
此時電鍋在煮飯狀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線路有疑慮??
開關沒作用~~~開關 短路 保溫電熱器 ...煮飯
插電後加熱與保溫都通電中..開關 開路 時.. ...

這張簡圖 ,不是我首創 。
是當年學修大同電鍋, 又因資源缺乏 。...無圖紙
自拆家裡 大同電鍋看人家是怎麼去組合電路各個零件,合成電路,翻拓而來。
簡潔的線路讓我會心一笑 !
這張簡圖是當年大同電鍋 工程師的心血 。

樓主changold2大大 這個電鍋就是使用這張簡圖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線路有疑慮??
開關沒作用~~~開關 短路 保溫電熱器 ...煮飯
插電後加熱與保溫都通電中..開關 開路 時.. ...

您還記得這些公式,應該也經歷過那個坎坷的人生
當年初中的物理老師自己也不懂這個設計的用意,只知道照著題本出題
小弟是到了大學還兼作水電,才了解這個設計的奧妙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還記得這些公式,應該也經歷過那個坎坷的人生
當年初中的物理老師自己也不懂這個設計的用意,只知道照 ...

大哥您還作過水電 !
我只會家庭水電維修 。

网友E:
請教c大,這台大同TAC-16是(雙燈+保溫開關)的形式嗎?雙燈只亮其中之一,或是兩者不亮。

跟sandy大9樓的雙燈電路,不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再去撿廢料來檢查,不過這台的加熱片端子是把加熱絲用尖嘴鉗夾彎綁在圓形墊片上當作端子
這台是最傳 ...

早期電鍋的加熱線 本來就沒做接線端子
都是加熱絲纏繞2圈在墊片上  在上下各放墊片鎖上螺絲夾緊而已  那時陶瓷環還要從舊的加熱片拆過去
如下方就是早期用的加熱片

2線加熱片壞了 要換就換成3線式的(含保溫)  能將原本保溫片拿掉 做一個加熱器

再來一點
上電試機,水可煮開,煮乾後能自行斷電,組裝交件   這還是有疑慮 (溫度準不準 有無差異 煮湯燉東西就沒差 煮飯就會有差別)
一般10人份電鍋修好後 都要從新調適溫度 以10人份電鍋要在攝氏132度至136度之間跳脫
要如何測試溫度就要靠這隻了 葉坦克大的贈送 D 200攝氏度酒精溫度計
小弟有興得之  真的感謝 葉坦克大 的割愛

网友B:
銀接點那邊 不會漏水阿  漏水的話會被電到哀哀叫
如會漏水那電鍋底部就已經穿孔了  那就要換新的了

銀接點用久那壓片會壓力疲乏 變成壓力不足接處不良 產生高溫燒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線路有疑慮??
開關好像沒作用~~~

這2張並聯的,是主流嗎?一般都是串聯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銀接點那邊 不會漏水阿  漏水的話會被電到哀哀叫
如會漏水那電鍋底部就已經穿孔了  那就要換新的了

最近比對過兩顆, 電路結構有小分別, 結果判斷是進水引起的
不論燒煮溢流的水還是洗刷不小心進水
慢慢就會形成這種故障
不然鍋殼底部邊緣何來生鏽痕跡

网友:
看圖片這鍋型號是單燈, 只有一個煮飯開關的, 接線不太妥當但並非完全錯誤, 只是插電立即保溫氖燈會亮, 煮飯開關按下氖燈滅掉兩個加熱器同開, 火力更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請教c大,這台大同TAC-16是(雙燈+保溫開關)的形式嗎?雙燈只亮其中之一,或是兩者不亮。

跟sandy大9樓的雙 ...

雙燈:
跳板開關  on ...就煮飯,電路 配接著 一顆電源on 指示氖燈 。

另外又在保溫迴路上加裝一橇板開關用以選擇保溫或不保溫,並以氖燈作狀態,燈號指示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雙燈:
跳板開關  on ...就煮飯,電路 配接著 一顆電源on 指示氖燈 。

請教lkk大,是下面這張圖嗎?

http://1.bp.blogspot.com/--kqpE0 ...

來源:
http://ming-shian.blogspot.com/2014/01/tear-down.html

网友:
我家舊的故障先應急買一台新的,現在都用電熱管了,圖一

舊的插銷鏽蝕,造成插頭端爆裂、銅線因為高溫 "變質" ← 不知道用什麼形容

換了新插銷及加上溫度保險絲 (舊款無溫度保險絲)

兩台目前都在使用

新款採用電熱管

換好

网友:
這邊我再補一下檢修手冊,雖然這很久之前曾發過

這是大同原廠的說明檔,裡面也都有雙燈跟單燈的線路圖可以供大家參考

318.6 KB, 下載次數: 77

大同電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