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DC-DC輸出級濾波電感的選用

楼主(2018-12-26):
請問若想要用LC濾波器過濾一般switch mode regulator 的輸出的話,要用哪種電感比較
好呢?

如下圖的L

1. 鐵氧體類電感(就是DC-DC常用的那種功率電感)
    疑問:但它很大顆, 很佔空間

2. 色碼或貼片型電感
    疑問:看起來功率很小,能用在電源路徑上嗎?

3. 磁珠
    疑問:主要是用在EMI對策,頻率都在100MHZ 以上,濾得掉100KHZ以下的雜訊嗎?

我自已的推論:好像是鐵氧體類如棒狀,甜甜圈狀或工字電感比較適合,我這樣想有沒有問題?

如果以上推論為真,請問我可以用錳鋅抗干擾磁環(綠色)自已繞嗎?

网友:
1. 鐵氧體類電感(就是DC-DC常用的那種功率電感)
    疑問:但它很大顆, 很佔空間
還可以  如果電流不大  可以再降低 體積

2. 色碼或貼片型電感
    疑問:看起來功率很小,能用在電源路徑上嗎?
不行

3. 磁珠
    疑問:主要是用在EMI對策,頻率都在100MHZ 以上,濾得掉100KHZ以下的雜訊嗎?
不行 100kHZ用電容濾波   要用LOW ESR LOWESL的

我自已的推論:好像是鐵氧體類如棒狀,甜甜圈狀或工字電感比較適合,我這樣想有沒有問題?

如果以上推論為真,請問我可以用錳鋅抗干擾磁環(綠色)自已繞嗎?

可以

如果是對雜訊敏感應用的環境   可以用LOD來穩壓  現在很多都是這麼做了    從主電源分下來後用線性IC供電

网友:
哪種都可以玩玩,
重點是磁場飽合電流要會看!

网友:
還是要看通過電流的大小來決定鐵心與漆包線的線徑,所以如果電流不大 1A 以下鐵氧類電感的體積也能很小,漆包線的線徑長度影響直流串連電阻,鐵芯材質與大小影響飽和曲線就是輸出電流。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找個與 DC - DC 上頭差不多感量與體積大小的電感再加個電容器就有不錯的效果了,也可以減少感量用提升電容量來達到同樣的濾波效果。

舉個例子用 1R(等效串連電阻)100uH 與 100uF 時在 100kHz 時就有不錯的效果了。

但是這只是理論上的數據,實際上跟引線長度、PCB 走線還有電磁隔離包覆都很有關係。
如果想了解電感元件的基本特性還是要找一台 LCR 電橋來測一測就能讓你更了解其中之差異了。

网友:
基本上要減少電感就只能增加切換頻率,這又會連帶影響到效率。基本上耐電流只能望大,不然飽和了就失去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