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ECO TL3203TRE 不開機

楼主(2018-12-27):
故障情型:有紅燈無法觸發

發現5腳絲印燒毀

請問大大 bq=10p 絲印 是什麼規格的 可以什麼代了?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70596-1-4.html
先燒燒看程序試試~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這棵~BD4735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這棵~BD4735G

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教大家一個簡單的方法,先到淘寶網,打絲印然後號碼搜尋,大都會出現賣家把型號秀出來,我用這個方法找到很多資料,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