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的端子要用什麼鉗子壓接???

楼主(2018-12-27):
如照片...

网友:
我是用這種~

网友:
draculaxx大這要用絕緣端子壓接鉗喔

网友A:
有絕緣的用Dave大介绍的端子壓接鉗

没有絕緣的用Vedncv大介绍的端子壓接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絕緣的用Dave大介绍的端子壓接鉗

没有絕緣的用Vedncv大介绍的端子壓接鉗  ...

原來是這樣,了解了,

网友B:
小弟以前也曾經買了一隻絕緣端子壓著鉗,如下圖:

ALSTRONG L209-01

ALSTRONG L209-01

不知為何,壓接的時候,總是無法壓到底讓棘輪自然鬆脫,
甚至是不接線,直接拿絕緣端子空壓亦然...
只有壓著鉗不放任何東西,才有辦法壓到底而自然鬆脫。

所以想要藉這個機會,請教有經驗的大大,
無法壓到底讓棘輪自然鬆脫的狀況是正常的嗎?
還是說有什麼特殊技巧?

是單純因為小弟的手勁不夠力?

還是棘輪需要調整?
我曾經試過不同孔位,雖然感覺起來有點不一樣,不過依然無法壓到底鬆脫...
不知道棘輪正確的調整方式為何?+ 和 - 代表的意思是?

還是說我這隻剛好是瑕疵品?

下圖是我試著空壓一個絕緣端子,可以看到上面還印上了數字 1。

絕緣端子

絕緣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以前也曾經買了一隻絕緣端子壓著鉗,如下圖:

看看差在那,這支是209-02

网友:
看起來,應該是只有口模的差別。

不知道 SIMON1016 大,您使用的經驗為何?
會有壓不到底,需要手動鬆開棘輪的狀況嗎?

買來之後,有調整過鬆緊壓力調整裝置嗎?

网友:
剛剛有試著將調整螺絲放到 L209-02 照片中的孔位,
結果問題更大,
原來沒有放入任何端子直接壓下,棘輪是可以自行鬆脫,
改了之後,反而不行。

网友:
小細節,除了選對絕緣壓接端子鉗,更要買對才行,在電流強度高的地方更要講究,打開仔細看鉗面應該有前後凹槽分導線以及導線皮,很多人都會壓反了,這是不對的,最簡單的記法就是注意壓導線的那側是會往導線收攏,不然壓接不夠反而會增加接點阻抗,電流增大時就更重要了,S狀的口模是壓裸端子用的、至於為何壓不到底,一般端子會有小鋼印寫號碼,這個號碼對應口模號碼的範圍之內即可,太大太小都會影響美觀與壓接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