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車維修]沒看還好...一看眼淚都流出來了....

楼主(2018-12-27):
我今天自己更換空氣濾清器時才看到的......

怎麼少了那麼多鏍絲?????

這鏍絲要上哪兒買呢????

這樣我怎麼敢再把機車牽進機車行呢???

网友A:
空濾少螺絲很正常,純粹車行嫌麻煩
我去換空濾 有一顆螺絲埋在側條裡面,車行也是拆掉後就沒裝了

螺絲跟車行要吧,不然跟原廠買很麻煩的

网友B:
牽去機車行說螺絲被偷拔了~~

网友:
這應該是,很久以前,就沒螺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牽去機車行說螺絲被偷拔了~~

搞不好,會送你幾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濾少螺絲很正常,純粹車行嫌麻煩
我去換空濾 有一顆螺絲埋在側條裡面,車行也是拆掉後就沒裝了

沒錯,有時候為了方便,就不鎖了,或者是,滑牙了

网友C:
空濾外蓋去螺絲店買3/16(約5mm) . 約5~6分長鐵板牙大扁頭 . 滑牙就折一支牙籤放進內盒去在鎖
有些會用約6mm . 拔一支比一下.比較保險

傳動外蓋 印象好像是特殊螺絲 . 螺絲長度是螺絲放下去未鎖凸約15mm . 如有滑牙就不理他了
1.機車行要
2.全部換成6mm圓頭內六角加平墊片 . 也是螺絲店買
3.殺肉場拔
4.網路買  找"傳動蓋螺絲" . 應該有一堆
5.原廠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濾外蓋去螺絲店買3/16(約5mm) . 約5~6分長鐵板牙大扁頭 . 滑牙就折一支牙籤放進內盒去在鎖
有些會用約6mm ...

感謝啊!!!

超有用的回覆.....

我想能買就買,以後如果報廢機車再殺螺絲留著用.....

网友:
空濾沒螺絲,最後會漏風無力,不是開玩笑,我曾經因為這樣被搞過,換了一大堆零件才發現是這個鳥問題

网友:
空濾蓋螺絲我都是到公司翻,牙一樣的就拿回家用

傳動蓋螺絲拆一支去機車材料行買(不同廠牌型號規格很多種,用比的最準)
我們這鄉下材料行買過一次一支要10元,量大可以去機械五金行買

网友:
因為有些車行懶!所以會故意漏鎖螺絲!不過現在都是用電動起子拆與鎖螺絲,因該不會有這種問題才是,空濾螺絲很好買,找有賣螺絲拿一顆去比對一下就好,傳動蓋螺絲是細牙的比較不找,米建議直接找車行要,有可能是崩牙了,所以鎖不上去,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