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D照明燈電路問題

楼主(2018-12-27):
各位前輩
請問一下,這是倉庫裡挖出來的照明燈,標示12V 8W,帶有車用插頭
看了規格後我就拿12V的adaptor接上去,結果亮了幾秒鐘以後就逐漸變暗,最後就不亮了
我猜這應該是LED燈管吧
我把電路拆開來看一下
發現現在接上電源雖然不會亮燈,不過那個電晶體會超級燙

印象中一般LED都是5V以下才對,所以我猜這電路是12V轉5V?
我在想說是不是可以拿個5V的power直接繞過這個電路供電給LED燈管

网友:
印象中都是5v以下←這個看法我覺得不妥

如果有可調電供的話,接上去慢慢轉高電壓和電流試試看

网友:
這看起來是小支的螢光燈 類似T5 8W的燈管

我有一組類似的,輸入是12V 是用高頻點燈不是高壓,所以不能直接用POWER給燈管供電

网友:
這應該是8瓦的日光燈管
那塊機板是負責將12v轉換成高壓
進而點亮燈管

网友:
這是螢光燈燈管
原來的驅動電路必需保留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 ... grc=n9ChdNS3gDRrJM:
前端電源可以用規格內的電壓 都可以   應該是15V~7V也許可以

网友:
不知道B大的12V的adaptor是幾A的?我猜它已經掛了 !

网友:
你這應該是4W的日光燈管,無穩態震盪昇壓到一百多伏點亮日光燈.
那顆電晶體是2SD880,應該很好買.

网友:
很像是那個早年卡車內的室內燈....那種管子

网友(2019-01-29):
利用可調電源功應器試點看看,如果隨便拿個5V變壓器,怕電流不夠,炸變壓器IC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