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 電池

楼主(2018-12-28):
汰換下的電池,本身沒有UPS,電池放一陣子了,有不定時幫它們充電

會留幾顆當備用,先釋出2顆,希望物盡其用,不然放到壞了也浪費

2011年製 REW45-12 綠標2顆、電壓正常,沒儀器可以測內阻。REW系列(高率長壽命型)5~7年設計壽命

選擇條件,有小台空機(安裝1或2顆)的優先索取,如果能上傳主機照片更好

网友A:
現在的設計者都是白癡嗎?都把電池設計成擺放不正當?建議使用時將UPS橫放,使電池端子保持向上,這樣才是電池正常的放置方式,壽命也會常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現在的設計者都是白癡嗎?都把電池設計成擺放不正當?建議使用時將UPS橫放,使電池端子保持向上,這樣才是 ...

設計者可能是覺得,這樣比較有錢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現在的設計者都是白癡嗎?都把電池設計成擺放不正當?建議使用時將UPS橫放,使電池端子保持向上,這樣才是 ...

膠體 鉛酸電池 是可以這樣放的,
電解質成膠體之後不會因地心引力出現傾斜漏液。

另外有些用電解液的設計,成無自由液面傾倒放置仍舊吸附不會垂流,可以傾倒置放使用。
http://www.yuasa.com.tw/product-detail.php?lang=&nId=14

网友:
電池充飽電,靜置數小時以後,量電壓就可以判斷電池的體質狀況....

如果靜置後還有12.98V,那體質應當是相當不錯的....

好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膠體 鉛酸電池 是可以這樣放的,
電解質成膠體之後不會因地心引力出現傾斜漏液。

以前年輕時(民國70~73年)曾在三重的國川機電工作過(現已結束營業)產品有一項是停電燈,使用過的免加水電池數量無法估計,老闆曾說過內部的電解液有一種是醬糊狀(膠體)另一種是玻璃絲棉加顛阿水(電解液)前者若是乾涸再加水也無效,後者就比較像一般的鉛酸電池,就只是多了玻璃絲棉讓電解液會吸附在電池板上,要看是用哪種啦,總之擺正是不會錯的。

网友:
純推!
米也覺得放置此種電池時端子還是朝上比較好,電池液比較不會漏,不論是哪種型態的,謝謝。

楼主:
我換過 2000KV、3000KV的,都是這樣放,應該是比較好堆壘,忘記哪家有把電池區做成抽屜櫃+模組化插座。

控制面板打開,解開模組化插座螺絲就可以把全部電池抽出來,電池串好,直接滑插進去即可,比較安全。

不用像這台,兩極接點很靠近主機板背面....距離應該不到 2CM

補充內容 (2018-12-30 04:41 PM):
啊勒,單位寫錯,1KV、3KV才對

网友C:
我要2顆可以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要2顆可以嗎 謝謝

我包裝好再回覆你

网友:
原來ups 內2顆紅色的湯淺NP7-12,壞了,排2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要2顆可以嗎 謝謝

靜置後是12.4V 左右,狀況沒那麼好了,畢竟7年的電池,還有要的話,我這周有空閒就會打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靜置後是12.4V 左右,狀況沒那麼好了,畢竟7年的電池,還有要的話,我這周有空閒就會打包了 ...

請問還可以蓄電嗎 如果還可以的話那沒關係兩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還可以蓄電嗎 如果還可以的話那沒關係兩顆

還可以,請私訊資料,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還可以,請私訊資料,謝謝。

大大資料已私訊 謝謝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飛瑞UPS,現在還可以申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資料已私訊 謝謝

使用電器務必小心
這事件離我家不到100公尺,當天凌晨一點半我還沒睡

三樓透天厝,一樓開工廠做汽車電機,換電池、冷氣類的。所以有堆放冷媒、電池

https://tw.news.yahoo.com/%E9%90 ... 2%B7-040429274.html

個人覺得
充電時不要放著過夜
充電時偶爾要巡視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電器務必小心
這事件離我家不到100公尺,當天凌晨一點半我還沒睡

感謝楊大俠大大東西已收到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