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舊式檯燈啟動器更換

楼主(2018-12-28):
各位先進好
   如圖
  A.請問編號1已經變黑想要更換,這種啟動器要去哪裡買?
  B.圖2是甚麼零件?

還請各位先進賜教

网友:
水電行、電子材料行。購買時請注意W數。

傳統啟動器
通常由內含雙金屬片溫度開關的特製氖氣放電管構成,並聯一「電容器」以抑制開關時造成的火花與雜訊。

网友:
A:1.溫度開關  B:2.電容
請參考如霞圖片說明

電子式

水電行就有啟動器帶殼的拆掉就可(如果焊得起來或空間足夠可不拆殼,如需常時更換空間足夠可購買加裝底座較易),檯燈用4P(40W)較少太長了,多為1P(20W以下),實際以該規格使用為準

网友:
可以把舊檯燈的啟動器與安定器拿掉,
再重新安排線路,
就能夠裝上 LED 燈管。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不吝指教

网友:
拆一個帶線的啟動器座分別跟那兩條白線焊在一起,以後就不用這麼麻煩了 !

网友:
米建議可以買個小白地直改成電子式的,以後就不用啟動器了,一般1P的啟動器可以用在20W或是30W的T8環形燈管,如果高於30W可能要找4P的啟動器,至於電子式的啟動器,米沒用過就沒辦法提供意見了,謝謝。

楼主:
小弟把啟動器剪掉 再安裝LED燈 就OK了
安定器小弟並沒有拿掉

网友:
安定器沒有拿掉,會多一些消耗的功率。

不過最主要的風險在於,在開關切換的瞬間,會產生很高的電壓,
(安定器就是一個大電感,因開關切換,
造成電流從無到有或從有到無的劇烈變化時,會感應出相當大的反向電壓)

可能會影響 LED 燈管的壽命,如果燈管的耐壓保護電路做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