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CO s10-400p1a PS R43爆了請問有人知道阻值嗎?

楼主(2018-12-28):
CISCO s10-400p1a PS R43爆了請問有人知道阻值嗎?

网友:
感覺像10的  應該阻值不會高過100

网友:
有可能是過載保護電阻,建議您如確定找到對應規格SMD電阻,在換上去前建議在用二極體檔確認是否仍為短路現象.

网友:
看上去好像100歐!部過可以先用電表看看確定是否真的燒掉了

网友:
蠻大的原因是有其他部位造成短路而燒掉該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