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新牌 吹風機 不過電維修 軟地

楼主(2018-12-28):
三用電表量 黑色線不通

黑色線 不通斷路

黑色線 不通斷路

更換後 插頭

更換接頭後

更換接頭後

換下插頭 準備過電測試

TEST功能

TEST功能

測試功能ok 綠燈亮

OK 燈亮了

OK 燈亮了

网友A:
老兄!這也太簡單了吧!傳難一點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這也太簡單了吧!傳難一點的吧!

對電不孰的來說,這也是一種很大的成就感!!

网友B:
1. 「三用電表量 黑色線不通」,我看不大懂,是怎麼量的?怎知不通?

補充:我剛剛想了一下,我猜大概就是用三用電表的電阻檔,兩支探針一支接插頭端,另一支接黑色線端,然後指針不動,這樣量出來的吧?

2. 黑色線不通,怎知就是插頭有問題呢?

補充:這種封死的插頭,如果外觀良好,我的經驗中是還沒碰過是壞的。(圖片中的插頭看來外觀良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三用電表量 黑色線不通」,我看不大懂,是怎麼量的?怎知不通?

補充:我剛剛想了一下,我猜大概就是 ...

一般來說這種電流比較高的電器 , 很容易在插頭的轉折處發生問題 !

1. 你的使用習慣不良 , 應該先關閉 吹風機 上的 開關 再拔取插拔頭  !
2. 拔插頭時 , 習慣用扯電線的方式 !!
3. 使用時未將電線全展開 ,  曲拆電線使用 !
4. 高溫檔使用時間過久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來說這種電流比較高的電器 , 很容易在插頭的轉折處發生問題 !

1. 你的使用習慣不良 , 應該先關閉 吹 ...

感謝解說!

我剛好有犯你說的第3項:

3. 使用時未將電線全展開 ,  曲拆電線使用 !

立馬改正過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三用電表量 黑色線不通」,我看不大懂,是怎麼量的?怎知不通?

補充:我剛剛想了一下,我猜大概就是 ...

1. 「三用電表量 黑色線不通」,我看不大懂,是怎麼量的?怎知不通?數位電表也可以用
  黑色線我有剪斷~量測 插頭跟減斷 處黑線(長地)不通, 又量開關到 減斷處黑線(短地)是通地, 白色線 從開關量  到插頭是通地 , 故判斷應該是插頭,剪掉在量 ,長黑線是通地,  所以是插頭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這也太簡單了吧!傳難一點的吧!

大大~~功力不足~~只會軟地ㄚ~

网友:
引用 楼主:
1. 「三用電表量 黑色線不通」,我看不大懂,是怎麼量的?怎知不通?數位電表也可以用
  黑色線我有剪斷 ...

謝謝!我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