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Excel 2010 圖表使用水平座標軸標示的問題

楼主(2018-12-28):
請教Excel 2010 圖表使用水平座標軸標示的問題   ,。

Excel 建表如下
水平軸 數值 取 B列紫色框  勾選對數
垂直軸 數值是 K列藍色框

問題
XY Chart水平座標軸標示對數數值 原先取 Hz 為單位,因為 1GHz 和10GHz 顯示太接近為 1’000’000’000 10’000’000’000 幾乎連在一起形成辨識障礙。

暫時解: 取 MHz (1’000’000) 單位, 0.001 0.01 ….. 1’000 10’000,
        或是 水平座標軸標示 調整為垂直標示

想換成有不同單位  KHz MHz GHz 仍保有對數格線 該如何做到 ?

S Parameter.rar (201.54 KB, 下載次數: 3)

网友:
這樣可以不?

log_scale

log_scale

楼主:
我第3張圖 <暫時解> 那張就是,  但是我想 以紅字呈現 並兼有對數 ;

另外  0.0001 MHz  以及 10000 MHz
不及        10 KHz   以及 10 GHz  來的順眼 ;

但是 0.001  0.01  1   10   100   1000    10000  有帶出數字律動,
KHz ...  MHz .. 10 GHz 似乎沒原來的律動感強...

哪個好?難取捨... 但還是把   KHz ...  MHz .. 10 GHz 做出來比較看看
以後有其他地方有此需求, 也好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第3張圖  那張就是,  但是我想 以紅字呈現 並兼有對數 ;

另外  0.0001 MHz  以及 10000 MHz

EXCEL很難做到那樣
S大的數據來源是你的掃頻儀器動態輸出?
現時用processing最簡便, 你要知道數據格式就容易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CEL很難做到那樣
S大的數據來源是你的掃頻儀器動態輸出?
現時用processing最簡便, 你要知道數據格式就 ...

EXCEL很難做到
==> 喔, 好吧,既然達到[很難做到] 這樣就不算我自己偷懶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EXCEL很難做到
==> 喔, 好吧,既然達到[很難做到] 這樣就不算我自己偷懶啦!!

換做科學記數, 把刻度距離設成1000
效果比較好, 也容易做.
如果一定要做, 記得是先自訂數據的格式, 然後套用到CELL和刻度軸
細節忘記了, 要翻翻以前做的紀錄才可以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做科學記數, 把刻度距離設成1000
效果比較好, 也容易做.
如果一定要做, 記得是先自訂數據的格式, 然後 ...

科學記數    還算勉予同意, 個人觀點...有些不順眼, 無解

有點 重音腔調  老外講中文

Step Rise-Time        4.00E-11    單位是秒 S ,   看一眼腦裡不用轉一下 自然認知以 40 pS

-2.00E-09
-1.99E-09
-1.98E-09
看一眼腦裡不用轉一下 自然認知以 10 pS 為級距

File Format         WaveformXYValues
Format Version        1
Instrument         86100D
SwVersion         A.05.00.387
SerialNumber
Date         29/12/2018 14:23:36
Source Name         T22 Ohms

Points        2000
Signal Type         Unspecified
X Units         Second
Y Units         Ohm
Step Amplitude        -0.2
Step Impedance        50
Step Rise-Time        4.00E-11
Data
-2.00E-09        -0.281048666
-1.99E-09        -0.234699759
-1.98E-09        -0.268242788
-1.97E-09        -0.272933983
-1.96E-09        -0.263398632
-1.95E-09        -0.252972876
-1.94E-09        -0.267630579

楼主:
這表格問題, 就先這樣嚕
因為只是用 Excel 做 圖形曲線草稿原型 , 確立後會用 程式繪圖
不糾結了,  細節問題 再於程式處理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表格問題, 就先這樣嚕
因為只是用 Excel 做 圖形曲線草稿原型 , 確立後會用 程式繪圖
不糾結了,  細節問 ...

參考看...千位數科學記號(##0E+0)
註:下圖是 (##0.0E+0)
註:你也可以在原資料,更改(自訂)顯示為"千位數"科學記號...

直接看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科學記數    還算勉予同意, 個人觀點...有些不順眼, 無解

有點 重音腔調  老外講中文

這個12個數量級範圍太大, 4級跨度用EXCEL不容易
看看用其他免費現成開源的圖表軟件, 例如GNUPLOT, 或者先運算好固兩三級跨度再畫圖表, 不過取對數後的圖表4級跨度單位也不容易顯示, 除了自己寫PC端的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