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儲備式熱水器接地線釘牆壁?

楼主(2018-12-28):
最近 朋友請水電重新拉線配管
有疑慮問我這樣可以嗎?

水電接地直接鎖在牆上

下面是剛剛去隔ˋ壁鄰居家拍的
把熱水器的接地線晾在熱水器清潔孔管上
沒接

网友:
設備接地,主要防漏電避免人成為間接或直接導體(阻抗)。
上下皆可,惟下圖須確認清潔口內部金屬管路是否有連結至給水與出水金屬管路需確認導通至牆面(接地),接地線建議直覺視入地較無疑慮。
前端有漏電斷路器更好多層防護總有一個會把關(當然要加成本)。

网友:
電熱水器 本體就有漏電斷路器是沒錯
可是主電源線沒拉3線的220V  只拉2線220V  真的昰怕怕的

网友A:
  上兩幅照的 "接地" 效果都是非常有限的, 甚至沒效果.

  接地線若施工得好, 接地電阻基本上會 < 100 Ω (以 地電阻計 量測).

  若該戶配電盤未 正確 系統接地, 那就退而求其次安裝 "漏電保護斷路器" 吧!

  下兩幅照電熱水器若有加裝 "漏電保護斷路器", 沒接地應也無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兩幅照的 "接地" 效果都是非常有限的, 甚至沒效果.

  接地線若施工得好, 接地電阻基本上會 < 100 Ω ( ...

幾乎所有儲備式熱水器都有漏電保護斷路器是再想如果漏電保護斷路器壞了
怎麼壞?會造成何種狀況? 小弟不懂所以疑惑
我在想是否在熱水器前端再裝一顆漏電保護斷路器
會不會太多餘?

网友:
釘牆壁  鎖在金屬管上  這些都是不正規的裝配   有的根本是 做做樣子
那錯嗎 不應該這樣嗎  這很無奈  因為施工技師 沒得選擇
我認為這個是必要之惡
比起讓接地線 空接  接到某個具有一定面積的導體  或是跟窗框等 都比不接還好些

多數人不會接受為了安裝熱水器  接打接地  施做接地工程
更別提  那些不是住在一樓的住戶  或是私有地沒有土壤  都被水泥 或是建物覆蓋 要施作工程  要開挖

回來說說這兩個   一個應該改接到窗框  或是找看看有沒鋼筋可以有一些接地的效果

一個接在清潔孔上??   那不就是接回去熱水器槽體嗎  這個就是沒用的

再來如果漏電斷路器失效時  發生漏電流 將會無法跳脫
如果這時熱水器加熱通電中  有人正在使用熱水  會麻麻的(如果電流夠大 人會肌肉收縮 在浴室環境下  可能會滑倒    )

网友:
端子、釘子在浴室會不會潮濕受蝕爛掉 ?

网友:
要確實把這3個線及(漏電保護斷路器x2)接好,免得出人命。被電死的很多。

https://www.google.com/search?so ... j0i4i30.VLhvhQtaK2I

网友:
引用 楼主:
幾乎所有儲備式熱水器都有漏電保護斷路器是再想如果漏電保護斷路器壞了
怎麼壞?會造成何種狀況? 小弟不懂 ...

tsai5371 大
漏電、接地雙重就夠了,平時檢查較重要(幾乎被遺忘)。
漏電斷路器有測試紐,如需測安規需儀器可參考如下 好像很少人這樣搞除特殊場所。
http://bbs.pigoo.com/thread-61968-1-1.html
接地目測是否穩固。
剩下聽天由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幾乎所有儲備式熱水器都有漏電保護斷路器是再想如果漏電保護斷路器壞了
怎麼壞?會造成何種狀況? 小弟不懂 ...

  斷路器 故障的樣態不外乎 靈敏度下降 慢跳脫 ( >=30mA & >=0.1sec)、跳脫失效、發熱.

  結果即是漏電. 尤其浴室潮濕, 人體皮膚阻抗下降. 輕則微感電滑倒, 重則肌肉、臟器損傷甚而….

  請該用戶盥洗前去按 測試鍵 (若怕忘記浴室門貼上告示), 想保命就得勤快些.

  斷路器之負載側, 不得再連接地線.

  斷路器 安裝位置, 以 供水管線 意外漏水時 水分不會沿電力線 或 濺濕 斷路器為原則, 必要時 適當調整 佈線 或 增設 防水盒.

  多裝斷路器效果可能不大, 說不定還會增加誤動作的機率.

補充內容 (2018-12-29 02:20 PM):
斷路器…接地線; 因會造成不動作.
多裝斷…增加誤 | 不動作的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