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駿馬14吋電動自行車;改加裝煞車燈及方向燈

楼主(2018-12-29):
18歲的腳踏車壞了,換電動的較輕鬆,於是在沒屋頂花十幾張小朋友,拜一台回來。上月有會員討論,順便將心得分享。
1.性能諸元;
  A:48V12安培鋰電池,最大續航力55公里。
  B:500W電機。
  C:14吋高速胎。
  補充:車速約40-45公里,爬坡力還算可以,除山路急坡外,跨高速公路天橋,用一檔速度稍慢,還可勝
  任,一般市區十分好用,美中不足就是無煞車及方向燈。

2.把後座護腰蓋板拆下,鑽孔中間煞車燈16顆LED,旁邊方向燈8顆加前方8顆,也是16顆串聯。

3.LED(3-3.2V)電機48V,用16顆串聯,電池尖峰電壓54.6V,減LED最高耐壓51.2V=3.4V
除以0.02=170. 歐 姆,我用220較保險。

4. 鐵管鑽孔,從控制器找ACC+用快速接頭接LED+。

5. 前板方向燈各8顆。

6.控制器在後座底下。

7.沒有3段3P防水開關,所以裝在不容易浸水地方,從大燈引負電至開關。

完工測試影片:

*****又到假日了,請大家注意狗狗好餓*****

网友A:
內文有少字,<無煞車及方向燈>

這種車應該有48V轉12V的變壓器,供電給燈光使用

騎這種車出門,沒戴安全帽會被攔下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文有少字,

這種車應該有48V轉12V的變壓器,供電給燈光使用

1.補上了,謝謝!  2.沒變壓器,燈光,喇叭皆48_56 v,電動車不會用耗電構造。3.沒被攔下過。

网友B:
還好沒在高雄騎,不然會被誤會是外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好沒在高雄騎,不然會被誤會是外勞。

還好我有點年紀,不像啦!

网友C:
康大
那燈珠顏色 沒照規定安裝 方向燈是黃色 煞車燈是紅色的

還是康大有心自己鑽孔裝燈珠 可惜沒擺花樣

建議康大 裝個後視鏡能看到後方情形 尤其要轉彎時
後視鏡座不要裝一般腳踏車用的(鐵片夾住的)會生鏽又難看
能裝下圖的

方向與煞車燈 也有的買 能裝在後面車牌孔位上
下面那圖的就是方向與煞車燈一起的

不知此部電動機車是一般有內胎的還是高速胎沒內胎的 輪胎應該是14X2.215的吧
你的昰鋁圈 以後要換輪胎 建議換成高速胎了

网友:
楠梓加工區外勞本來都騎腳踏車,現在越來越多都騎這個

网友D:
還要加裝ABS.....打方向燈之後搭配語音"大貨車O轉彎"....;P

條杯杯會說你的車輛燈光形式與燈色不對~~~方向燈要黃色、剎車燈要紅色,你車尾燈呢?

网友E:
一不小心以為是"無煞車",我還在想是不是只能用鞋底煞車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不小心以為是"無煞車",我還在想是不是只能用鞋底煞車嗎?

該帶眼鏡沒帶或者忙昏頭了 ...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還要加裝ABS.....打方向燈之後搭配語音"大貨車O轉彎"....

條杯杯會說你的車輛燈光形式與燈色不對~ ...

人腦 ABS不是蠻簡單的麼 ? 盡快申領4000台幣補助.
帶影片中的鳥一齊出行, 想要車子甚麼聲音也供應齊備.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一不小心以為是"無煞車",我還在想是不是只能用鞋底煞車嗎?

這種車通常沒煞車,緊急時,就只能腳煞了,

网友D:
之前看媒體報導,這種車本來是在越南流行台灣卻沒有的,後來一位有生意頭腦的越配看準台灣
法律有漏洞,加上外勞沒駕照不能騎機車。所以就從越南引進這種電動自行車來代理....不僅外勞
買,連沒駕照又怕抓兼省錢的阿公阿嬤也來買.....

所以馬路上就出現了許多無法無天的電動自行車........置杯架放著台啤公然酒駕外勞還一副你咩
安怎的態度......

网友H:
引用 楼主:
1.補上了,謝謝!  2.沒變壓器,燈光,喇叭皆48_56 v,電動車不會用耗電構造。3.沒被攔下過。   ...

沒被攔,還是要戴 安全帽, 安全第一。

若是有夜間行駛後方沒有夜行小燈 至少要反光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康大
那燈珠顏色 沒照規定安裝 方向燈是黃色 煞車燈是紅色的

海馬大,這台是自行車,用電動讓腳輕鬆點,加方向燈是替代用手比,不必要求跟機車一樣,沒退休金的退休生活,凡事皆要省著呢。
有合格標章的價格不低,花幾十元,可用就好,有錢講究,沒錢將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還要加裝ABS.....打方向燈之後搭配語音"大貨車O轉彎"....

條杯杯會說你的車輛燈光形式與燈色不對~ ...

以後發財了,不只ABS,想改成三輪加自動駕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不小心以為是"無煞車",我還在想是不是只能用鞋底煞車嗎?

打字慢,把ˋ字給漏了,有煞車燈,還會煞車回充電,還蠻注重節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腦 ABS不是蠻簡單的麼 ? 盡快申領4000台幣補助.
帶影片中的鳥一齊出行, 想要車子甚麼聲音也供應齊備.

申請補助要政府指定的廠牌車種,以前申請農機也是如此,很多人以為全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種車通常沒煞車,緊急時,就只能腳煞了,

不只有煞車,還會煞車回充電,還蠻注重節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看媒體報導,這種車本來是在越南流行台灣卻沒有的,後來一位有生意頭腦的越配看準台灣
法律有漏洞,加 ...

有輔助動力的駕駛不能喝酒。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沒被攔,還是要戴 安全帽, 安全第一。

若是有夜間行駛後方沒有夜行小燈 至少要反光罩 ...

有戴最好,可是很多人懶得戴。
這台有夜行大燈+尾燈,如有反光片,那就更好,我行冠貼反光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輔助動力的駕駛不能喝酒。

方向燈珠能用黃色燈珠 煞車燈用紅色燈珠 還是比較安全
因只亮燈有的還是無法理解 台灣都已習慣有顏色區分

目前更嚴格了 不止有輔助動力的駕駛不能喝酒 (酒駕)
連騎自行腳踏車 都不能喝酒了 一樣酒駕  (危害他人安全)

再來電動自行車 有公文說要戴安全帽了 正式實施時間不知
電動機車有掛牌的一定要戴安全帽  無掛牌的一樣會被攔下 那就看執法者了 (鄉下地方大都是睜隻眼閉隻眼叫你過去  都會區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