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ASUS VH242 24吋LCD液晶螢幕不過電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8-12-29):
華碩ASUS VH242  24吋LCD液晶螢幕不過電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這台華碩ASUS VH242  24吋LCD液晶螢幕.不過電.無法開機.

液晶螢幕型號ASUS VH242
VH242S

拆機.

驅動板.

電源高壓板.

從外觀看來並沒有發現異狀.
還是把小C全換成日系優質小C.

此時拿出照妖鏡一照.發現全板最高溫區49.6度.

原來是SMK0965發高燒.

由於手上沒有這顆.於是隨手換上K3569.

再取出照妖鏡一照.溫度降為31.1度.

這當然就維修完成了.

敬請指教

网友:
好棒的照妖鏡~

不用像GTR大大以手指頭檢測溫度~

网友:
摸這區域會觸電

网友A:
1. 感謝gkjnn兄提供的範例, 照妖鏡(熱像儀)的價格不便宜, 我想只有專業的液晶螢幕維修人員來買比較適合.
2. 不過我也從gkjnn兄這篇po文獲得有用的資訊,本案例的電源場效應管有異常,溫度49.6度C; 換新的電源場效應管後,溫度31.1度C
3. 我是業餘的電視玩家,買照妖鏡(熱像儀)可能不太適合, 但我會參考上面資訊 , 用一支新台幣三、四百元的測溫槍來輔助修理液晶螢幕.
4. 我的認知, 一般所謂"不過電"通常是指螢幕無法開機且待機燈不亮, 本案例看起來 , 螢幕的待機燈有亮 , 只是螢幕無法正常工作. 但是"不過電"不是一個標準名詞, 可能有些人對"不過電"的定義有所不同.

网友B:
不會啦
又不是打赤腳維修 更不會一手摸外殼一手摸那地方 不會啦

因一定不會電到我 (又不是我在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感謝gkjnn兄提供的範例, 照妖鏡(熱像儀)的價格不便宜, 我想只有專業的液晶螢幕維修人員來買比較適合.
2. ...

那......可以拿紅外線測溫槍來測試嗎?

网友:
如果測溫槍有連續測溫功能的話,應該可以。要注意的一點是,距離越遠,測溫區塊越大,不是紅色那一點而已。還有不同材質(水/木/水泥/鐵/塑膠等等)有不同參數,會有誤差。(記憶中德偉測溫槍說明書是這樣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可以拿紅外線測溫槍來測試嗎?

我認為紅外線測溫槍可以, 但熱像儀更快速及專業.

网友:
太厲害了,按個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可以拿紅外線測溫槍來測試嗎?

可以,絕對可以,盡量不要手測,以免燙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會啦
又不是打赤腳維修 更不會一手摸外殼一手摸那地方 不會啦

好會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認為紅外線測溫槍可以, 但熱像儀更快速及專業.

本錢不夠,只能拿測溫槍加減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感謝gkjnn兄提供的範例, 照妖鏡(熱像儀)的價格不便宜, 我想只有專業的液晶螢幕維修人員來買比較適合.
2. ...

待機燈沒亮

网友D:
熱像儀用來側牆壁漏水也很好用!!

网友:
感謝gkjnn兄的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熱像儀用來側牆壁漏水也很好用!!

這可能需要技術

网友:
如果水龍頭打開,冷水管應該會降溫,熱水管應該會升溫,漏水滲水部分應該跟旁邊有差別吧?!
以前youtube 好像有介紹影片?!

网友E:
台南好遠...不然小弟有台40吋LG面板NG想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台南好遠...不然小弟有台40吋LG面板NG想修

您看您是在那個地區.可以私訊幫您介紹.

网友:
如果用CAT S61 三防手機偵測的話不知道準確度到那邊...

另外FB有一個叫水電俠的就是專用熱像儀在抓漏的,有興趣的自己去搜尋看看...

网友:
這個用. CAT S60 熱影像儀 手機就可以做到了啊.. 看來我要來買一支.這台手机..這招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