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DA240 無輸出,且出現答答聲
關閉

楼主(2018-12-30):
無輸出,且出現答答聲

网友:
猜的 IC 與 晶體故障

楼主:
好我努力看看謝謝喔

网友:
查小電容跟輸出有無短路

网友:
先量輸出有無短路

网友:
先量24V  110V 有無短路 保險絲有無損壞  然後上AC  量大電容有無DC電壓  有的 話就是後面電路有問題  沒有的 話就在橋式整流附近有問題  後面話  問題大概就 控制 IC   MOSFET   電容居多   這部分先量看看

网友:
先量有無輸出24V,再往前查大電容有無380V,有,表示有起振,150V表示只有整流後的電壓,無起振,沒電壓表示前級有問題,先區隔現象是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