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朋牌SR-1320電磁爐 錯誤訊息 E04 (已完修)

楼主(2018-12-30):
冬天到了想吃個火鍋, 可是它就偏偏罷工 ~
上網查到 E04 應該是 輸入電壓過低 ??

但是我測量 輸入電壓 (AC 110V ) 是正常的 !! 不知它指的是哪一部分的電壓 ?

請各位先進告知 ~ 我應測量哪一部分電壓 ?

网友A:
網路的資料,參考看看:

网友(2014-05-07):
尚朋堂電磁爐故
障代碼E0--------無鍋
E1--------爐面NTC不良,IGBT,CPU,339 不良。
E2--------NTC短路
E3--------IGBT ,NTC開路
E4--------IGBT, NTC短路
E7--------風扇短路保護
E8--------CT開路

网友B(2018-12-30):
  電磁爐的電壓檢測電路,是對市電進行檢測,當電壓過低或過高時,
CPU會發出停機指令

  一般簡單的電路是從L,N分支出來,經過2支二極體做全波整流,
再經過幾支電阻串聯做分壓,電容濾波,再送入CPU做相對應動作

  從L,N的分支開始查找,檢查容易故障的零件,整流二極體 . 分壓電阻 . 濾波電容

网友C:
電磁爐中,采用電壓檢測電路,來對輸入的市電電壓進行檢測,
當市電電壓過高或過低時,MCU 控制電路會發出停機指令,

市電進入電路後,在橋式整流之前  L / N 會各有一個二極體組成整流但是不濾波(全波整流)、檢測電路(電阻分壓電路)濾波電容、MCU控制電路,,
通常就是檢測電路(電阻分壓電路)出問題
市電AC110V 峰值 140~150Vp 這個電壓不小,導致第一個分壓電阻數值 多半於 百K 歐姆 ,如果選用CF 電阻容易被打壞
當這電阻 數值變大時 分壓變小使MCU 誤判。

以上 就 <<輸入電壓過低>>  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的資料,參考看看:

网友(2014-05-07):
應該不是 IGBT , NTC 的問題~

因為開機自檢没問題 ~

要等1~2分鐘後才會出現這個訊息 !!

(在出訊息之前有時會正常可以加熱)

楼主(2018-12-30):
引用 网友B:
電磁爐的電壓檢測電路,是對市電進行檢測,當電壓過低或過高時,
CPU會發出停機指令

我也是這麼想 ~ 找了半天沒找到 !

我再找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磁爐中,采用電壓檢測電路,來對輸入的市電電壓進行檢測,
當市電電壓過高或過低時,MCU 控制電路會發出 ...

没電路圖不好找 ~

不知道這個檢測電路 , 是否會由 LM 339 來比較 ?

我再努力找看看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電路圖不好找 ~

不知道這個檢測電路 , 是否會由 LM 339 來比較 ?

LM 339 多半 是 基礎 PWM 控制電路   鋸齒波 / 比較器 / 電流比較 / 電壓比較

你這台 如何知道並顯示 E4 ??  那就是要有 相關訊息給MCU 知曉 ...

陸製牌 (AC220V )  非 上彭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 339 多半 是 基礎 PWM 控制電路   鋸齒波 / 比較器 / 電流比較 / 電壓比較

你這台 如何知道並顯示 E ...

就是找不到在 AC 輸入上有任何的 分壓電阻 ~

它的電路分兩邊 , 一邊通到 橋整 接 IGBT 令一路接一個 變壓器 提供控制 電源 !

7805 ~ 5V , 18V  !

网友C:
="=案情不單純。
或許E4是其他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案情不單純。
或許E4是其他意思?

找到了可疑的地方 ~ 這 AC 經過 變壓器 ( AC 20~21V) , 串一個 10K 電阻 , 直接接到 MCU , 但是測過電阻 是 9.98K  這應該正常吧 !

不過重點來了 ~ 不知怎麼回事 , 錯誤碼  變成 E2 了 ? (熱敏電阻異常) , 測試 熱敏電阻 是 135K 正常的 , 懷疑 ! MCU 是否秀斗了!

网友C:
   又要再經一輪懷疑人生的階段

會不會是板子檢修過程, 因為頻頻翻轉加上 線頭端子 接觸不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要再經一輪懷疑人生的階段

會不會是板子檢修過程, 因為頻頻翻轉加上 線頭端子 接觸不好  ...

我故意拆下10K 電阻 , 確實會出現 E4 ~

但是裝回後 E4 消失 , 出現 E2 ~

可是放置一段時間後 E4 又出現了 !!

看來 MUC 可能有問題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故意拆下10K 電阻 , 確實會出現 E4 ~

但是裝回後 E4 消失 , 出現 E2 ~

電磁爐維修入門及資訊收集

尚朋堂電磁爐SR-1320維修

除舊布新, 看會不會浮字 !

新年快樂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磁爐維修入門及資訊收集

尚朋堂電磁爐SR-1320維修

這些資料我大概都看過了~

話說這台 SR-1320 同一型號 , 電路卻不太相同 !

尚朋堂也算有名 , 感覺有點像拼裝車 !!

-------------------------

大家新年快樂 !

這台我看要修過年了!

楼主:
這是被我誤認為 MCU 的 IC 其實它只是一個 NOT (反閘)  ~ (Orz)

按鍵板上有 2個二極體損壞(IN4148) , 用看的是看不出來 , 都是從中間裂開  ~ 用指甲摳是可以感覺出來 ! (三用電錶測才是正統啦)

加熱中....................................

本次維修的故障代碼為 E4 (應是外部電壓太低) , 但實際檢測是正常的 , 應該是通往 MCU 的線路異常所導致 !

在維修過程中 , 又出現 E2 的代碼 (熱敏電阻短路) , 我覺得這個代碼是不正確的 !

因為我檢查不到有關 熱敏電阻異常的問題 , 所性把 線圈盤裝回 , 還有 調回  檢鍋 VR (之前我有動過) ~

蓋回上蓋 , 插電測試 !  疑~ 没有錯誤碼出現了 ??

放上鍋具試一下加熱 ~ 耶 ! 真是新的一年 有 好彩頭 ~ 看起來是正常了 !

明天~ 把快吃完的火鍋拿出來加熱看看 ! 希望不會給我漏氣 !!!

P.S
真正的 MCU 是在按鍵板上 ! ( SR-1322 ) , 真是 拼裝車 !

補充內容 (2019-1-3 12:21 AM):
順便說一下它的電壓檢測方式 ~ 直接交流串10K 通 NOT 再串一個 NOT 輸出為  60HZ方波  ~
但不知它是如何怎麼測電壓的 ? 有人知道嗎 ? 請賜教 !

网友C:
這台是 修跨年的齁?

网友E:
火鍋給你煮~~我帶兄弟去驗收看煮得好不好吃,火侯有沒有達到痞酷256974689標準~

如果驗收通過我們就給你一張認證標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是 修跨年的齁?

我修了一年了~

2108.12.30 ~ 2019.1.1

總算修好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火鍋給你煮~~我帶兄弟去驗收看煮得好不好吃,火侯有沒有達到痞酷256974689標準~

如果驗收通過我們就給你一 ...

火鍋己經吃完了~
今日中午使用該 電磁爐 完成它的任務!
要吃可能要等明年哦 !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鍋己經吃完了~
今日中午使用該 電磁爐 完成它的任務!
要吃可能要等明年哦 !

靠,那我們痞酷高層到哪吃火鍋阿~~~

阿不管了~~今天尾牙你負責就是了,下次老大去迪士尼的時候再招你一起去救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