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同蒸氣式開飲機TLK-95SC 電熱圈的疑問

楼主(2018-12-30):
家中的大同蒸氣式開飲機TLK-95SC故障
蒸氣加熱部分是好的
但熱水膽無法保溫
經過量測
是電熱圈燒掉了
保溫與加熱皆為斷路
也就是說熱水膽的"再沸騰"與"保溫"功能失效
但是電熱圈的規格很特殊
標示為110v 190W/60w
目前找不到哪裡有在賣這種規格的電熱圈
想請問如果換上700w/60w的電熱圈
再沸騰時會不會因為電流太大而導致電路燒毀?
第一次發文
如果有甚麼不對的地方還請見諒
或者是有什麼問題也可以盡量提出來!
謝謝大家~

网友A:
要換同規格的 能到大同3C店購買

如要換700w/60w的電熱圈也行 但要注意機板上的加熱繼電器限流規格最少要10A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換同規格的 能到大同3C店購買

如要換700w/60w的電熱圈也行 但要注意機板上的加熱繼電器限流規格最少要10 ...

您好
我去過大同3C詢問過了
他說內部零件不外賣
他們只賣外面的螺絲之類的

除了加熱繼電器以外
還有什麼要注意限流的嗎?

网友:
加熱器跟元山飲水機一樣。
可以找元山買買看..............

网友:
沒屋頂找加熱圈看看

网友:
總消耗功率: 900W
煮水消耗功率: 750W
保溫消耗功率: 60W
再沸騰消耗功率: 250W (60W+190W)

基本上 應該有兩個電熱圈
1. 煮水 750W

2. 保溫及再沸騰
250W (60W+190W)
按你的說法是這個壞了...

原本總功率  900W = 750W + 250W

如果你換上700W+60W的...
那總功率最大就是 1510W = 750W + 760W (你換成700W+60W)

除了耗電外,還要注意耐流耐熱發熱(火災)...等等問題

网友:
同四樓說的。跟元山的一樣,我前陣子剛處理好別的問題,打開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去過大同3C詢問過了
他說內部零件不外賣

大同真好笑n_083| ,他們大同電鍋零件在沒屋頂都有在賣。飲水機的卻不能外賣

沒屋頂有一筆,沒寫規格,問賣家。問了,是450W/50W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35580536994

您說的700W是這種的吧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9088544743#info

他有冰水功能啊!它冰水功能也有耗電、可能還有電熱管在耗電

如果你同時盛冰水、溫水或熱水。它就會火力全開了 → 900W。

加熱片規格不用到700W吧?

熱水膽加熱片瓦數不高,是因為電熱管已經把水加熱到一定高溫,導進熱水膽後只需要微加熱及保溫

水溫降到溫度開關的熱度後 (我家元山的是91度),或使用熱水後,水位降低,溫度開關安裝位置的溫度也會降低

電熱管就會再加熱導進熱水,加熱片其實只有微加熱,所以只有250W)

以上是拆了我家飲水機後的想法,突然覺得飲水機整台都是開關
繼電器(開關)、加熱溫度開關、防空燒溫度開關、水位開關

再沸騰功率:250W
冰水功率:150W
電熱管功率:約450w?

電熱管長這個樣子,左邊進生水、右邊出來就是熱的

電熱管

電熱管

元山網站有介紹了@@

補充內容 (2019-1-10 08:27 PM):
元山網站有介紹電熱管是 500W

補充內容 (2019-1-10 08:32 PM):
所以雖然長的一樣,可是功率不一樣。我家的元山封起來在使用了,無法看規格

補充內容 (2019-1-10 08:40 PM):
我家這台的保溫也是60W。新款的是30W。不一定好找

网友:
剛看到這篇,可能不止它故障,其他的也要檢查,這篇是疑似溫度開關沒跳開,電熱環燒到壞了

總之,1.老舊斷線 2.加熱沒停而斷線。換好電熱環後要看它再沸騰後會不會停

http://lee715284.pixnet.net/blog ... 6%E9%81%8E%E7%86%B1

网友:
果然,他們有賣的都是偏耗材類的,水龍頭、矽膠管、墊圈等等,電子類的不外售

這家是元山配合的維修公司,奇怪,他們就元山的維修站,在那邊裝不知道

其實他們也有難處,使用者如果買了自行更換,出問題可能還會怪他們

如果他們賺了這個錢,幫客戶換了出問題自然他們也得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