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家中老舊電路電線整理

楼主(2018-12-30):
電箱後面線路是這樣,有的接頭電火布似乎脫膠了,手動搜一搜又會翹起來。所以打算重新處理。有的地方看起來更糟糕,天花板沒有維修孔,暫時不管。

所以去國際電子廣場,買了一些 wago 221-412,413,415 快速端子來換掉電火布。打算換掉電火布的時候順便查線,看看那條是那個開關還是插座。

請問如果分離式冷氣接室外機那段(大電流,啟動31A,運轉4A,wago 端子標450V,32A )電源線不會直接淋雨,可能曬太陽太久,包皮不太行的樣子,要截斷一段補一段的話,要那種方式連接那種端子比較安全?我問店員他說店內沒有附圖那種端子,他說拿三個412接三條,我覺得這樣好像怪怪的?!

碰電線時我會切總開關,基本上拆一條查線,再接一條,傻傻的慢慢來比較不會電到。是不是應該再去買個插座測試儀來試試無溶絲開關會不會跳?!不會跳的話趕快換新的!

网友:
PVC管、波浪管、EMT管 不能在管內做導線連接

配電箱內的導線連接,建議照標準施工並敷錫

壓接端子選用O形,建議用六角壓接,選用較厚的壓接端子(推CALY牌)。

端子台要注意規格容量,單芯線要沿螺絲彎3/4圈再鎖上。

wago的產品雖然方便,但終究不如傳統連接再敷錫。

過載保護開關要依用電設備去選擇,有電磁式、積熱式、積熱電磁式等,特性不同,跳脫的時間跟容忍度也有差。

如果預算夠的話,建議使用自融性防水膠帶,但是有點貴。

网友:
室內配電我常常在做,wago之類的快速連接器我只敢用在燈具銜接,硬線迴路還是以傳統絞接加膠帶絕緣方式,只要按正規絞接接續,牢靠度耐用度會比wago快速連接器好很多,尤其耐拉扯性與電流承載能力。

只是正規絞接很費工,一天配不了幾回路,為了長久牢靠著想,還是堅持用絞接。

您遇到的膠帶脫膠問題,如果電線沒有抽換必要,其實用新的膠帶再纏繞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感謝 葉兄回答
1.所有連結目前只打算處理裸露的部分,沒有管內連結的。
2.問題是配電箱內的導線連結,看起來不像有按照現在的標準,也許是按照古時候的標準...
如果有錢當然是改新的匯流排電箱,問題是沒錢...
既然沒有錢砍掉現有電線電路重練,想說少數能自己動手改善就試一試。(像膠帶脫膠,
無遮蔽帶電電線等等),連結地方重接,安全第一,美觀第二(買接線盒藏連結處?!)
自溶性防水膠帶是這種嗎?!
https://m.ruten.com.tw/goods/show.php?g=21107137270584

無溶絲開關鎖電線的地方會拆螺絲看看有沒有氧化,固定好。
導線連結要敷錫就麻煩了,我會切總電源再施工,得去買不插電的烙鐵。
敷錫是類似這樣嗎?
https://m.youtube.com/watch?v=qQxg7ETyDMw

楼主:
感謝 ysc 兄的回應

我以前買過一本讀者文摘 2005年版的 Complete Do-It-Yourself Manual。裡面關於家中電線的連
結,幾乎全都是使用鎖螺絲/插入式/彈簧螺式接頭,戶外也是耐候螺式接頭,沒有任何電氣絕緣膠帶...

Wago 快速端子大概是之後出的,書中沒有看到(或者避免幫人打廣告?!)

我在想是否是台灣產品 cost down 所以品質不佳,所以大部分人都保持懷疑,只願意在燈具上使用各
種快速接頭?!難道美國人膽子這麼大,都不怕死?木造房屋那麼多還敢使用各種快速端子接頭?!

网友A:
跟你分享一下我的接法(我有室內配線證照)
手法其實很多種,有傳統繞線(基本ˋ功力,沒零件的時候很好用)
還有壓接端子
以及快速接頭(圖片裡面這是台灣的公司出產的,品牌為金筆,比挖狗便宜)
我會看情況選擇接線的方式
以維修案例來說,用快接端子是最裡ˋ想的,而且我還會多預留一孔到兩孔,以後還能加入迴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你分享一下我的接法(我有室內配線證照)
手法其實很多種,有傳統繞線(基本ˋ功力,沒零件的時候很好用)

這個壁內的盒子要空間夠大才行,不然線那麼長也塞不進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 ysc 兄的回應

我以前買過一本讀者文摘 2005年版的 Complete Do-It-Yourself Manual。裡面關於家中電 ...

快速接頭示範起來很理想,但實際上並沒那麼好用,如會發現塞不進去接線盒(BOX)裡,或是硬塞導致某條線有跳出的可能,以現在2.0三條線配線,一個中繼插座就有三進三出共6條線要擠在BOX裡,並不是很好塞。

而天花板內只穿管沒配BOX配線,則是擔心拉扯問題,絞接只要施工紮實,其實可以視為半永久性。

PS:要回覆某篇文章,請按該文章下方「回覆」連結,被回覆的人才會收到通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壁內的盒子要空間夠大才行,不然線那麼長也塞不進去.

大部分維修盒子內 線很短已經不能再剪了,這種快速插接頭就變成神器了
其實它不太佔空間,倒是線很佔空間沒錯,我都喜歡留很長塞進去以後方便維修XD
但就是非常不好塞沒錯,我的個人信守觀念是一旦剪線就容易造成故障點
所以能用剝皮取電的方式就盡量不剪線
這種快速端子也出事情過,是人為操作不當,插入接觸面不夠,及工廠瑕疵出貨時候夾片是鬆的但是機率非常低
再接線的時候要先檢查拉拔過,那就非常安全了
目前施工界還是分兩派,一派師傅完全不用這種快接,一派會使用(比較有錢的或是建案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速接頭示範起來很理想,但實際上並沒那麼好用,如會發現塞不進去接線盒(BOX)裡,或是硬塞導致某條線有 ...

我上面的圖是裸露的電線,在陽台一抬頭就可以看見,做完好幾年,上個月才發現...
所以我想換掉電火布,重接放在接線盒裡面。
有的房間也有類似狀況...
我不想拆天花板,裡面可能更糟糕吧...先搞定看得見的...

手機版沒辦法直接回覆,一時忘記就直接手機回了...
現在用手機開啟電腦版網頁

其他房間天花板下類似的電線裸露

其他房間天花板下類似的電線裸露

wago 221 412,413,416其實很小

wago 221 412,413,416其實很小

网友D:
恩............看來要修改很多地方呢   DIY的話如果遇到吃力或是覺得無法單人勝任的作業時  記得一定要請電工來

不要想說自己一個人就要解決全部   只要失誤一次就了完了  也許還跳得開   或是在也跳不開了

照著你想做的方法施作就行   記住  不得馬虎   不要有能通電就能用的心態

快速接頭可以用  要注意撥線長度需適中  另外不同線經的連接要注意
那些燒毀的  個案  多數就是施工者的問題  你家線路這樣子也是這些人

問店員他說店內沒有附圖那種端子,他說拿三個412接三條,我覺得這樣好像怪怪的?!
下一次不要問店員專業問題  他們不是電機從業人員

你想使用的元件叫做匯流排
找電子材料店是沒有賣的
要找賣電機材料的商家問看看
但是我不建議你自己動手加裝匯流排   因為這個DIY事後的風險太大了

把一些裸露的電線整理好  膠帶開了就重新纏上
電線先想焊接的話  記住!!  一定要撥出較長裸銅線  之後再徹底絞接
如果最初導體的絞接沒有做好  焊接也是無用的

焊接可以用 噴射打火機 替代焊槍  直接加熱銅線後再推焊錫絲即可

冷氣機走專線    重拉線  選用耐候型電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看來要修改很多地方呢   DIY的話如果遇到吃力或是覺得無法單人勝任的作業時  記得一定要請電 ...

快速接頭   特別是可以重複連接的我也很愛用
有時做些跳線  我就是線皮撥開  ˋˊ用快速接頭接好就可以測試了   可以絕緣  又可以拆卸
自己的家中一些修改的線路  也是用快速接頭完事  特別是單心線對多心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 葉兄回答
1.所有連結目前只打算處理裸露的部分,沒有管內連結的。
2.問題是配電箱內的導線連結,看起來 ...

你可以考慮這個, 看起來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看來要修改很多地方呢   DIY的話如果遇到吃力或是覺得無法單人勝任的作業時  記得一定要請電 ...

感謝 專炸元件 兄的多項建議!
冷氣電源線重拉專線就得挖開天花板,工程浩大,臣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考慮這個, 看起來很方便

自動剝線併線器,下次去水電材料行看看有沒有進貨?!
https://m.intl.taobao.com/search/search.html?spm=a21wu.10013511-tw.101.2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專炸元件 兄的多項建議!
冷氣電源線重拉專線就得挖開天花板,工程浩大,臣做不到 ...

這時候就該呼叫電工了n_115|

网友:
我有遇過絞接沒絞"緊"~
遇到大電流電器~
用久了阻抗居然變大了~
電就只過一半~
剩五十幾伏特~

网友:
米建議採用絞線固定加上電器膠布固定較為理想,線徑較細或是膠容易施工的地方可以採用加焊的輔助,考慮到日後的更換與檢查方便,如果真的沒辦法自己來,還是建議找水電工來處理,該給人賺的還是要給別人賺的,有可以促進台灣的經濟發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葉兄回答
1.所有連結目前只打算處理裸露的部分,沒有管內連結的。
2.問題是配電箱內的導線連結,看起來 ...

是的,那就是自溶性防水膠帶,不便宜,但是性能很讚!

導線敷錫的話呢,如果面積太大 可以用火燒,再加焊錫,上一些松香會比較吃錫,不管是用哪一種方法敷錫,都要注意導線的絕緣皮不能熔毀,建議用微濕抹布包住包皮再敷錫。

youtube這個頻道,看看就好,不要真的去照做。

電工法規之導線連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