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n7507 gsmh 重灌 問題 求助

楼主(2018-12-30):
這支 n7507 gsmh  原廠ROM哪下載重灌..網路上找都沒下載點..目前開機畫面就這樣是不是重灌就可以?????

网友A:
試試看下載三星的kies3 裡面有個裝置復原功能可以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下載三星的kies3 裡面有個裝置復原功能可以試試看

試了不行

网友:
SAMSUNG 要用線刷!!

線刷工具是 ODIN

ROM最好是抓五件套,把你的 PIT 也一起重刷比較保險!!

剛順便找了一下,能下載的資源不多了!!   只能自求多福了!!

网友:
狀況類似,請參考這個網站的操作說明

www_taodabai_com/how/469815064_html (不能貼網址)

----拔掉數據線(注意此步驟,必須拔掉數據線,斷開手機)----選擇Kies 3菜單 工具-固件升級和初始化----在彈出窗口輸入 型號名稱,按確定(我的是 SM-N900K

...........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此時手機通過按電源鍵+音量下+主頁 進入ODIN模式,連接數據線(注意,連接數據線後,再進行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