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汽車換電瓶

楼主(2018-12-31):
上次換電瓶已經是2015年的事情了,那時候車還停在外面停車場淋雨...之後才轉移到室內可以停車
當時原廠也警告電瓶不良,但拖了半年才正式掛掉發不動車,所以最近去保養,原廠也量過CCA警告電瓶不良是否要換(2900~3500$)
當然是不要換
自己買電瓶來換就好了,材料費只需2100$
工具只需要一隻T型長套筒8號還是10號我忘記了
換電瓶有技巧的,不能短路到不然會爆炸很危險
先拆舊電池負極(黑色),讓車體的搭鐵負極與電瓶斷乾淨,再拆正極(紅色)
因為先拆負極是保險,只要把負極斷掉,就算再拆正極不小心碰到車體,也不會跟負極短路!!這樣就很好記
裝回新電池就依照反方式(先裝正極,再接負極) 在新電瓶樁頭塗上黃油防鏽再用套筒鎖上螺絲
完成!!!
量量電壓確認無誤就收工了~~
現賺1900$$(因該說是現省)

网友A:
新電池12.77V 不會太低了嗎

网友:
電瓶更換要注意的是車輛是否必須不斷電更換或者是可以斷電更換的...

車體本身就是個負極(搭鐵),若是採不斷電更換者就必須注意正極(使用的工具)不可
碰觸車身以免短路噴火花。反之就沒關係了......

新電瓶樁頭可以抹薄薄一層黃油上去....那樁頭端子檢查一下有無氧化物,若有就拿
細砂紙打磨拋光一下,確保接觸良好。

网友B:
米建議在第二張圖,固定電瓶的支架與電瓶接觸部份可以加上一塊機車或是腳踏車內胎皮,增加穩固性,一般歐系車種好像斷電後會鎖電腦,所以要注意一下,謝謝。

网友C:
汽車換電瓶,汽車更換電瓶,害我嚇了一大跳,我還以為你連汽車都要拿來痞酷換電瓶咧,嚇死沒膽的寶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車換電瓶,汽車更換電瓶,害我嚇了一大跳,我還以為你連汽車都要拿來痞酷換電瓶咧,嚇死沒膽的寶寶了。 ...

應該可以換好幾百個了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電池12.77V 不會太低了嗎

老闆說剛來的 應該不會騙我吧 恩....還沒充過電

网友:
新電池充電會比較好, 記得充兩次

現在的電池,溶液加入等15-30分鐘就好,可是沒說他是飽的@@
充飽電要13.X V(上次充電的印象

12.7V 大概是70%的電量(上次回車廠側的結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汽車換電瓶,汽車更換電瓶,害我嚇了一大跳,我還以為你連汽車都要拿來痞酷換電瓶咧,嚇死沒膽的寶寶了。 ...

這種事情只有老大會拿學姊換什麼~~

沒人會拿汽車換電池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種事情只有老大會拿學姊換什麼~~

沒人會拿汽車換電池的啦~~

他老人家有說了,你要的話挾去配喔,是你都無動於衷的,你出手了,他就可以在台灣逍遙了,不用等坐飛機過鹹水啦.
16863,嗯,你還真愛演,演到有點礙眼了 ... 快快快,不用的話,拿來給我用 ...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米建議在第二張圖,固定電瓶的支架與電瓶接觸部份可以加上一塊機車或是腳踏車內胎皮,增加穩固性,一般歐系 ...

舊車新車不一樣

我現在開的是e36老古董,沒有這個問題,也最好偷... Q_Q

网友:
其實我不喜歡用免加蒸餾水的鉛酸電池,我至今都是用可開蓋可補加蒸餾水的鉛酸電池,只是平常要注意其液位不要低於下限,且補加的蒸餾水一定要純淨,平均一顆車用電池我的都超過四年以上的壽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新電池12.77V 不會太低了嗎

新電池12.77V算正常,要充電後電壓才會升高,

且電瓶容量只看電壓....不準!
但可加裝個點煙器電壓表,看怠速、開大燈時的電壓瞬間降多少?

湯淺55D23L,在拍賣網便宜的有賣到1700元(含運)。

在發現電瓶容量不足時,就可先買顆新電池放後行李廂,
若哪天發不動,就把電池提出來+救電線並聯接上去啟動,擇日再自己換電瓶。

舊電瓶到資源回收廠,每公斤約9-15元,視鉛價+回收站想賺多少?
55D23L約15kg,回收價約135~225元左右,
所以,電池專賣店可不斷電免費換電瓶,但回收舊電瓶的135~225元就是工錢!

网友:
剛買回來的新電瓶想要用的長久,使用前最好是先餵它吃飽電,好的電瓶是可以充到13.4V以上,如果車子不常開,每半年最好也再餵它吃飽,我的電瓶使用期限都是最少4~6年,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電池12.77V算正常,要充電後電壓才會升高,

且電瓶容量只看電壓....不準!

如果要回收,先加滿水,價錢比較好(這就是所謂的偷偷灌水~~~)

网友F:
請問不斷電更換電瓶有啥技巧與注意事項!
新車都是不能斷電更換電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不斷電更換電瓶有啥技巧與注意事項!
新車都是不能斷電更換電瓶啊! ...

不斷電應該很簡單可以辦到
只要在鎖頭線那邊,用變壓器12V直流接上去,或是有較方便的機車7號小電瓶,並聯上去線頭端夾著
,拆掉原本的車用大電池,換上新的鎖好接頭,再把外加的12V電源卸下
因為是並聯,短期間內應該無影響,而且ˋ電源就不會斷掉
但這樣就要更注意了,全程為活電作業,工具用有包膠的(絕緣),不能碰觸到任何車體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斷電應該很簡單可以辦到
只要在鎖頭線那邊,用變壓器12V直流接上去,或是有較方便的機車7號小電瓶,並聯上 ...

鎖電瓶的接頭在拆裝時容易動來動去,
變壓器接在那裡可能夾不好,或動一下就掉了!

所以,一般是先在車內 電池+車充頭 供電,
然後再拆/裝引擎蓋內的電瓶,才比較不會影響操作
要製做專用的供電頭就是了!

网友:
負級整個車身都是(找個沒烤漆的部位夾),例如引擎室的引擎吊耳之類可以穩固夾緊的

正極當然就是電瓶+電樁頭...

网友:
不斷電換電池其實粉簡單,只要買2個鱷魚夾和一個點菸器插頭,自己做一條電源線後就能搞定。在換新電瓶前,找一顆機車用的12V小電瓶,鱷魚夾按極性夾好後,將插頭插入點煙器,此時就可放心的去換電瓶,換好後再拔開點菸器插頭和鱷魚夾就搞定了!夠簡單明瞭吧~

网友:
可以考慮買個 5V=>12V的昇壓器,  接手機充電用的行動電源, 把接頭改夾子(或做個轉接頭)

网友G:
"電瓶"好像很久沒有聽到這麼說了,真懷念~~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電瓶"好像很久沒有聽到這麼說了,真懷念~~

一不小心就露了餡 ~

网友:
1.電池可以先實施補充充電再上車
2.記得測試汽車發電系統是否正常(以免發電系統異常,新電池很快下課)
3.對於目前高度電腦化的車,為避免設定跑掉,最好使用不斷電方式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