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益PHILIPS HID-PV C 電子安定器 70W安裝

楼主(2018-12-31):
DEAR ALL:
                 請益PHILIPS HID-PV C 電子安定器  70W安裝 配線接法.

恳請大神們指導小弟,感謝.

PHILIPS HID-PV C 電子安定器 70W

PHILIPS HID-PV C 電子安定器  70W

規格圖

規格圖

网友A:
看圖說故事,不保證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圖說故事,不保證對。

感謝回覆,試驗結果會在放上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試驗結果會在放上來

題外話, 現在不是流行led... 改HID是什麼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題外話, 現在不是流行led... 改HID是什麼想法?

朋友店裡的照明燈用(算幫它省錢),幫它更換檢修.因為沒碰過且安定器價格不便宜,故而上來請益.
LED照度和壽命應不及陶瓷複屬燈.(小弟是這麼覺得...)如有不正確觀念還請賜教.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店裡的照明燈用(算幫它省錢),幫它更換檢修.因為沒碰過且安定器價格不便宜,故而上來請益.
LED照度和壽 ...

LED壽命... 問號,除非用大廠的
HID目前壽命還不錯, 燈泡也不貴(相對LED)

网友B:
橘色端子座是輸入端,接電源

另一個端子座是輸出端,接到燈具線‧
這種電子安定器能買到鐵殼包裝的會撐比較久,黑色塑膠包裝1~2年就會有過熱熄燈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橘色端子座是輸入端,接電源

另一個端子座是輸出端,接到燈具線‧

謝謝大大分享~